求助!

楼主(2012-09-21):
求问5脚表贴芯片,丝印为R2RF的真实型号是什么?

网友A:
你得描个图啊,描述下这个器件是什么?三极管 LDO dc/dc mos 非门 比较器 复位IC 电压监测?
这样缩小点范围

楼主:
从别的地方截了个图过来

网友B:
你就不能把你那实物搞一个啊

楼主(2012-11-13):
已经知道了,是精工的一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