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PD6秒闪哪里错了

楼主(2012-09-21):
pd, tc, TI, AI, ni
#include <iom32v.h>
#include <macros.h>

void time1_init(void)
{
TCCR1B = 0x00;
TCNT1H = 0xE3;
TCNT1L = 0xE1;
TCCR1A = 0x00;
TCCR1B = 0X05;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4;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1_ovf_isr:10
timer1_ovf_isr(void)//TC1定时中断服务程序

{
  TCNT1H = 0xE3;
  TCNT1L = 0xE1;
  PORTD ^= 0X01;
}
main(void)
{
PORTD =  0xFF;
DDRD = 0xFF;
time1_init();
SEI();
while(1);
{}
}

网友A:
不知道遇到了什么问题, 描述一下问题的现象

网友B:
PORTD ^= 0X01;   ?????这个应该是PD0吧?  PD6不应该是0x40吗?
还有定时器初始化前最好先清中断CLI();

CLI();
..
SEI();
这两个一般配套使用吧?
楼主帮忙点一下这个链接吧,给增加点人气,,谢谢
http://www.xingruicloc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