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图的原理

楼主:
这是一个调光电路,第一幅图中V3,N3是220V交流电输入,LBED,RBED外接灯,通过一个变压器(双路)降压,然后整流,然后稳压成12V,5V,12V给其它板子供电,5V给本板子供电,OUT1,OUT2接单片机,MOC3021是光耦器件,如图三,我不理解的地方有两个,第一个是变压器后电压经过桥式整流后为什么会升压???我记得桥式整流Vout=0.9Vin,还有就是第二幅图中是如何实现调光的???它的原理是什么??求高手解答??

网友A(2012-09-21):
1. Vout=1.414*vin,  2.这个就比较复杂了,还要先检测过零点,然后调导通角。

网友B:
电压全桥整流后输出0.9Vi,经滤波电容后为1.1~1.2倍的Vi

网友C:
电压全桥整流后输出0.9Vi,经滤波电容后为1.1~1.2倍的Vi

这是模电的基础呀,楼主呀,回去补补吧!太汗了!

网友C:
把单片机的那一部分也整出来看看呀!

这个PROTEL画的图太乱了!

网友D:
养肥了再看

楼主:
5# duhemayi 单片机没什么可看的,就是最普通的51系列,和以上电路的唯一交点,就是两个IO口分别接到光耦的输入端,及图上的OUT1,OUT2端,控制光耦的开断

楼主:
4# duhemayi 变压器参数给出的是次级输出12V,按照12*0.9*1.2似乎到不了15v啊,可图上标着15v啊,另外,如果取下线系数12*0.9*1.1,连12V都到不了,可后面还有一个线性稳压器,稳压到12v,线性稳压器输入电压不能低于输出电压啊??是不是说变压器的输出并不是那么准确,有可能随着负载的变化,使得次级线圈的电压也抬升了呢??本人对模电以及变压器加负载后的输出等不太了解,还请大家给与解答

网友C:
不是12*.09*1.2
应该是12*1.5=14.4V

真汗!:L

楼主:
10# duhemayi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后面的调光电路,能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么??

网友E:
楼主还是晕乎乎的啊,第一个问题就是交流有效值的问题,你假设电容只充电,不放电想想就明白了,理论上应该是1.414倍交流电压值,因为交流说的是有效值,这里整流滤波输出的实际上是峰值。但是因为负载要放电,所以到不了1.414,根据负载轻重,在1.2-1.0之间波动,所以交流整流滤波以后一般要升高。

第二个问题,建议楼主Google可控硅调相电路。

网友F:
12V交流电如果作为电源用的话,那么得不到12V直流电,要是作为开关电源用,还是有可能的。显然你的电路是想作为电源用,所以建议选择变压器次级应该为15V左右

网友G:
来走走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