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自由计数器的无法读取的问题

楼主(2012-09-21):
在调试一个程序的时候想看看各个函数用时多少,于是用读取自由计数器并打印的方法来来查看时间,
可是发现下载进去后直接复位运行,出来的结果总是0,
而进入调试模式时,打印的值却是正确的,这让我非常困惑,求问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调试的主要代码如下:

printf("%X\n",(*(u32 *)0xE0001000));//打印DWT控制寄存器值

(*(u32 *)0xE0001000)=0x40000001;//原来以为是控制寄存器设置问题,加的调试代码

printf("%X\n",(*(u32 *)0xE0001000));

while(1)

{

printf("%X",(*(u32 *)0xE0001004));//打印自由计数器计数值

Delay(300);

}

打印的结果却全是0,进入调试模式后却打印的都是正确结果。

网友A:
的确,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 今天特意看看资料, 终于弄明白了.
你读取的这个地址是属于 DEBUG 的空间.
看看手册是这么说的:
All the debug components exist on the internal Private Peripheral Bus (PPB) and can
be accessed using privileged code
我想应该就是说, 用户代码是不能访问这个地址的数据的.

楼主:
2# airwill 可是我一开始想到读这个值是参考UCOS里的用法,
UCOSIII里有个宏OS_TS_GET(),最终的定义就是那个寄存器的值,
而在UCOSIII运行时,调用该宏是可以获得正确的时间的,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找到原因了,手册上有个note: The TRCENA bit of the Debug Exception and Monitor Control Register must be set before you can use the DWT. See Debug Exception and Monitor Control Register on page 10-8.
就是说在使用DWT之前,要先置位“调试及监视器控制寄存器”DEMCR的跟踪系统使能位“TRCENA”。
修改后,经测试程序可用~

网友B(2013-03-15):
使能了RTCENA位还是不行呢.
手册上说要ITM使能DWTENA位.但是ITM要能写还要先解锁.那个解锁的寄存器是哪个?

网友C(2014-03-20):
分享下使用细节的代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