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立元件组成的134.2k低频OOK调制信号发射电路

楼主(2012-09-21):
(无正文)

网友A(2013-10-12):
一个中频小功放,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A:
参考:先根据你的电源电压,估算一下达到你的距离需要的功率,工作电流会有多少,再根据工作电流选择合适的发射天线尺寸,线圈铜线粗细等,然后再考虑驱动的功放电路。

网友B:
达到需要的距离,需要多少功率通过什么来估算!!!!谢谢!

网友A:
大概6年前做过类似的项目,太细的理论我也不会,说说我之前是怎么做的:
既然是给公司做产品,肯定不能花几个月时间慢慢研究,
首先会找几个同行的产品来分析研究下,各有什么优缺点,比如成本/性能/外观;
有现成的东西可以参考,心里会大概有点谱;
一些厂家有些相关的资料可以参考,比如RFID相关的技术;
个人觉得,最主要的是发射天线,然后就是软件产生的调制信号要根据硬件电路来微调,因为你会看到随着调制信号的有无,天线谐振回路有个起振过程及衰减过程,但并不相等,跟硬件电路会有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