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STM32的SPI口NSS引脚的问题

楼主(2012-09-21):
芯片上SPI的NSS引脚与UART的一个引脚是同一个,问题是SPI(主)和USART都要用到,请问是否可以将NSS设置为软件模式,然后用另外的GPIO口当NSS,而原来的那个给USART用?

楼主:
补充,软件模式下,NSS是肯定可以当GPIO来用的,但是不确定是否可以当UART SCK来用,没有其他引脚可以REMAP了。

网友A:
肯定是可以的吧

网友B:
没有说明是什么芯片呢
对于 F1 系列, 那么请避免同一端口的两个外设都使能(会出现混乱的), 另外 F1 的 SPI 的 NSS 硬件功能有缺陷, 就不要用硬件功能了.
其他系列, 由于可以设定 AF 功能, 那可以尽情地设置和使用, 不会出现相互影响的情况的

楼主:
stm32f103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另外,目前SPI是用的软件模式,NSS引脚用别的IO口来代替,这个时候原本的NSS引脚还会出现冲突吗?

网友B:
我的测试,只是发现 NSS 不听话,好象没有硬件控制功能。
但不保证完全没有功能,不保证原本的NSS引脚和其他 AF 功能不出现冲突。
当然,要是设定 NSS 软件功能,SPI 的 NSS 不再有效,NSS引脚和其他 AF 功能不应该出现冲突。
不过这只是猜测,我没有这样用过,楼主最好先验证一下再定引脚。

楼主:
看来还是要实验之后才有结论

网友C:
LZ:你是实验结果怎么样?

网友D(2012-10-31):
请问楼主,如果NSS用了软件模式的话,是不是NSS就失效了!这样一对多的情况下,从机的NSS引脚的片选功能是不是也没用了!?盼回复!!!

网友E:
最好不要复用。

网友D:
请教下,SPI从机是不是无法使用中断模式和DMA模式,我在使用中断模式时,主机收到的第一个数据时空,后面的数据都正确,而我在使用DMA方式时,主机接收的数据都是从机最后的一个数据,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从机的中断模式和DMA模式该怎样来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