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THS4631做缓冲器的问题

楼主(2012-09-21):
各位,我用THS4631做一个峰值保持电路的缓冲级。具体就是接成普通的电压跟随器形式。+/-5v供电。测量时发现输出(pin6)是一个4.2v的高电平。而我的输入实际只是1v的正弦波。单独测试THS4631,将该输入接到(pin3),电路仍是电压跟随器形式。发现输出也没有跟随输入。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另外(pin6)vout-是不是说明它和(pin3)是反相的?谢谢大家。

网友A:
THS4631是个高速, 大驱动能力的运放.
不知道楼主的输入点对地电压值, 后面的负载的连接方式,还有是多大?

另外(pin6)vout-是不是说明它和(pin3)是反相的?    这里接成了电压跟随, 在输入共模范围和输出范围条件下, 电压应该跟随.  (pin6)vout = (pin3)vin.

楼主:
感谢回答。你说的对地电压是指pin3么,是+-1v的正弦波,我单独测试,直接在芯片上引线,接了个电压跟随器。负载是一个1k的电阻。供电+-5v。现在的现象是输出为4v左右的高电平,输入的正弦波向下偏移了500mv。请问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