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怎么在SDRAM里面仿真程序?

楼主(2012-09-21):
用的是Keil 4 ,芯片是AT91RM9200,怎么设置keil,在sdram里面仿真程序呢!外接SDRAM 内部地址:0x20000000

网友A:
点菜单, Project -> Option for ... -> Target标签下. 将 IROM1 改成 0x20000000.

楼主:
2# airwill 先试试,等下周一了!

楼主:
2# airwill 还是不行,哪还要设置呢!

网友B:
KEIL下面必须有对硬件初始化的ini文件才可以。这个需要自己根据硬件来写。

楼主:
5# stoneman 哪里有呀,给我一个?

网友B:
不清楚你的硬件的情况;
例如:按照下面写出ini文件,在KEIL中调用:
FUNC void Setup (void) {
  _WDWORD(0xFFFFF804, 0xFFFF0000);      // PIOC_PDR: Enable Peripheral Mode

  _WDWORD(0xFFFFFF60, 0x00000002);      // EBI_CSA: CSA1 support for SDRAM

  _WDWORD(0xFFFFFF90, 0x00000002);      // Init SDRAM
  _WDWORD(0x20000000, 0);
  _WDWORD(0xFFFFFF90, 0x00000004);
  _WDWORD(0x20000000, 0);
  _WDWORD(0x20000000, 0);
  _WDWORD(0x20000000, 0);
  _WDWORD(0x20000000, 0);
  _WDWORD(0x20000000, 0);
  _WDWORD(0x20000000, 0);
  _WDWORD(0x20000000, 0);
  _WDWORD(0x20000000, 0);
  _WDWORD(0xFFFFFF90, 0x00000003);
  _WDWORD(0x20000080, 0);
  _WDWORD(0xFFFFFF94, 0x000002E0);
  _WDWORD(0x20000000, 0);
  _WDWORD(0xFFFFFF98, 0x2188C155);
  _WDWORD(0xFFFFFF90, 0x00000000);
  _WDWORD(0x20000000, 0);

  _WDWORD(0xFFFFFC20, 0x0000FF01);      // PMC PLLB (~60 MHz)
  _WDWORD(0xFFFFFC2C, 0x100F3E05);

  _WDWORD(0xFFFFFC30, 0x00000003);      // Select PLLB as master clock

  _WDWORD(0xFFFFF404, 0xC00000);        // Open PIO for USART2
  _WDWORD(0xFFFFFC10, 0x80100);         // Open USART 2 Clock and TC2
}

Setup();                                // Setup for Init

LOAD Ext_RAM\GraphicAnimation.axf INCREMENTAL   // Download

// <o> Program Entry Point
PC = 0x20000000;                        // Start of SDRAM

g, main

楼主:
7# stoneman 我也写了一个ini文件,但是还是有问题,还有别的地方要设置吗,那个分散加载文件呢要不要?
我再检查一下我的ini文件!

楼主:
已经可以再sdram里面跑,但一会儿行,一会儿不行,并且Project -> Option for ... 里面的设置保存不了,哎!

楼主:
结贴了,貌似SDRAM只能初始化一次,多次初始化的话就会死掉!

网友C(2015-11-10):
你们还有没有配置SDRAM的ini脚本文件了~发一个呗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