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知道这变压器是哪个厂家。

楼主(2012-09-21):
谁知道这变压器是哪个厂的呢,哪里能买到一样的,

网友A:
看来有点像EI变压器,输入抽头那么多,输出电压又是600V,而且还标注100mA DC(难带还有整流电路??)还是加拿大生产。除了原变压器生产商和制造这个设备的厂商,基本不可能买到。

如果只是变压器坏了,可以修的。一般都是烧保险或者线圈,保险好解决。如果是线圈,就把铁心拆开(看这个铁心应该是用螺丝锁住的,拧掉螺栓就可以拆铁心了),然后测量线圈每个绕组的漆包线径,再数清楚它每个绕组的圈数。重新绕制线圈就可以了。这是个细致活,做得好的话,性能和原厂无异。

网友A:
如果是很高端的音响变压器有可能不是用普通的铜漆包线,为了保险还是帮你找一下这个厂家。
根据你标签上的产地和型号翻了半天没找到。最后还是根据标签上的**,用图片搜索总算找到这个厂家了。

Hammond Manufacturing Ltd.
官方网站:http://www.hammondmf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