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5V为什么经过电感处理?

楼主(2012-09-21):
24V转5V以后经过一个电解电容和滤波电容,为什么又经过了一个电感呢? 如图,电感上面标的是100K,请问这是什么参数?

楼主:
电感实物

网友A:
LC滤波,DC-DC输出的纹波,一般在60mV~100mV,在经过LC滤波后可以抑制到80mV以内。
一般100就是表示10uH,这里的K不清楚是什么含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不清楚什么公司的电感,也不知道K是什么含义,100应该是10uH的含义吧

网友B:
磁珠
100=10Ω
K=±10%

网友C:
弱弱问一下,磁珠是电感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B:
+1

网友E:
我也不懂,学习下!
磁珠
100=10Ω
K=±10%

网友F:
图片看不清,如看得到线圈,就是电感,出滤波作用,如看不到线圈,只是向颗黑色的石头那样就是磁珠,磁珠的作用一般是EMC MEI 过CE 等认证时用的,

网友G:
磁珠不是电感  磁珠是铁氧体材料做的 高频下等效为一个电阻

网友H:
回复 网友G:
磁珠在低频时阻抗很低很低,相当于通路,高频时呈现感性,不是等效为电阻,是阻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网友I:
磁珠相当于同路的作用

网友J:
这个应该是一个磁珠,用来抑制EMI的,低频下,阻抗非常低

楼主:
回复 网友H:
请问一下可以用电感代替磁珠吗

网友K:
分情况分场合代替

网友L:
从楼主的照片上看是带磁珠的电感。
电感是储能元件,磁珠的作用是储存能量。根据感抗公式可以知道:通低频时,感抗小,线圈通直流时电感短路,磁珠内没有能量。通高频时,感抗大,磁珠内存储的能量就大。

网友M:
是磁珠,常用的EMI器件,抑制高频噪声!!!

网友N:
磁珠和电感不一样,没有存储能量的功能,他的特性是高频的时候成阻性(100欧姆),利用热量来消耗能量!
低频的时候就是一个0欧姆的电阻

网友O:
这样是为了过EMI的,

网友P:
这样的应用一般是在有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的应用中,可用小电感或磁珠分别串入电源及地回路中。比如实现给模拟部分的5V供电,及数字部分的5V供电。

网友Q(2016-12-23):
100K是电感值为10u的电感,K代表精度为±10%

网友R(2017-08-31):
应该是起稳流的作用,防止电流一下子变大

网友S:
这个是磁珠吧,100K是阻值,应该还有个频率吧

网友T(2018-11-02):
看聊天也能学习知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