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中焊盘敷盖禁止布线层的孔后变绿报警怎麽办?

楼主(2012-09-21):
Protel99中焊盘敷盖禁止布线层的孔后变绿报警怎麽办?

网友A:
LZ的问题我读了三遍 没看明白:L

网友B:
干嘛又要焊盘又要用禁止布线层画孔呢
删掉一个
或者就让她绿吧

楼主:
焊盘中的过孔需要为长方型,就在禁止布线层做了个长方型孔.然后把焊盘覆盖到长方型孔上.

楼主:
取消DRC ERR后绿色消失,但走线却连不上焊盘中心点.后通过修改连线起点及终点座标的办法解决问题. 不知还有没有其它的办**

网友B:
没必要用方孔吧
用方孔的对角线为直径的圆孔
或大焊盘里套小焊盘

网友C:
把你的孔上的禁止布线层去掉

楼主:
回复7楼:有些大开关及电位器的引脚就是长方形的.用圆孔的话会留有很大空隙.
回复8楼: 你的意思是把孔放在机械层而不要放在禁止布线层? 总之PCB上必须要打这个长方型的孔.

网友B:
开1排圆孔不就是方孔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