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的有极性电容没连线?

楼主(2012-09-21):
如题,在从原理图导入PCB中没有错误,都是可执行的,有极性的电容木有连线,WHY?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封装...3528的贴片封装....

网友B:
封装管脚号是不是不对

网友C:
那可能是你的封装不正确,封装正确了正常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网友D:
应该是封装和原理图不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