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TC单片机AD外围电路。

楼主(2012-09-21):
匆匆看完单片机的文档,搭建了如下电路。
1.我原想通过 P1.0 测试VCC

结果:短路了。

2.我原想通过 P1.0 测试一个5V电源适配器的电压

结果:电源适配器保护了,电压直接降到0.1V以下,但是单片机可以工作,AD采集到数据是8-9。

正确的连接方式是怎样的,用过的朋友能否指教以下。
官方文档 R1为1K,C1为47pF以上。电阻用多大,电容多大要怎么选定?
如果我要修改成最大量程为20A的电流表需要如何修改电路呢?
请指教,多谢了!

网友A:
不应该吧, AD 只是信号,虽然会噪声出来, 也不会导致短路吧?

楼主:
我试了的确如此,会不会是芯片内置的AD烧坏了,这个可能性也不大啊。

网友A:
R1为1K,C1为47pF以上。这是根据 AD 的内部特性确定的, 一般不用改
那要不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吧.
即使AD内部坏了, 对地短路了, 那么通过 1K 电阻端接到地, 也就几个毫安, 也不会导致电源短路或者保护吧.
反过来, AD 的噪声通过电源线反馈到 电源适配器内部, 影响内部调整或者反馈网络. 那电源适配器也烂了一点.
希望看到楼主进一步的检查结果

网友B:
哪里短路了?
很大可能是其他部分电路出现了问题!建议你仔细查看下电路板,有无短路的线路

网友C:
LZ不懂硬件,串联了电阻,即使ADC输入短路,也不会导致多大的问题。
LZ也可能不懂MCU ADC原理,如果这个芯片的ADC参考电压是VCC,怎么可以测试VCC呢?

楼主:
多谢诸位的指教!
由于这段时间一直忙其它的。今天抽空看了一下,问题出在面包板上,本来不应该导通的两个孔导通了,直接把电阻给短路了,当时如果直接用万用表就可以测出来……

还有如果要测20A的直流电流,按照上面的电路修改,如何才是简单可靠的方案?

网友D:
用电阻和电位器对5V分压法来做AD输入测试.

网友E:
同意楼上,应该先用电位器分压来测试

楼主(2012-10-26):
多谢楼上的方法。能否根据STC15自带AD的和需要测试的最大电流(20A),计算出出分压电阻的阻值?

网友F:
多谢楼上的方法。能否根据STC15自带AD的和需要测试的最大电流(20A),计算出出分压电阻的阻值?
引用 楼主:

你到底是测电压还是测电压?
测电压的话,一定得分压!
没电流的话,这么大的电流20A,一定要使用互感器,这样安全隔离。

网友G:
最简单的方法是,找个0.25欧姆以下的电阻,然后将20A电流转成电压,测电阻两端电压即可得到电流值。

楼主:
你到底是测电压还是测电压?
测电压的话,一定得分压!
没电流的话,这么大的电流20A,一定要使用互感器,这样安全隔离。
引用 网友F:

我是测电流。

网友C:
回复 网友G:
0.25欧姆,20A,功耗100W。
兄弟,你考虑过吗?

网友F:
回复 网友C:
兄弟,你算对了吗?

网友H:
15楼是算对了的,估计16楼脑筋瞬间短路 。

网友I(2014-04-22):
顶一个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