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虾知道合肥阳光应急电源线路板主芯片是什么

楼主(2012-09-21):
哪位大虾知道合肥阳光应急电源线路板主芯片是什么, TI ,PIC????    QFP-64   脚的,后面用的三菱PM的智能模块, 谁知道告诉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他们以前主要用TI的DSP(我了解的信息至少是3年前的),如果你的那个产品上的生产批号是三年前的话,那TI的可能很大。

网友B:
这还用问吗?

TI和MCP的64脚dsp芯片就那几种,查查电源和地就知道了。

另外,他们两家的都用,TI的早期一般是 2407,MCP的一般是 DSPIC33系列。

**当中,2407应该不是64脚,应该MICROCHIP的芯片

网友B:
楼主,想干嘛?

想**码?如果是DSPIC33系列,楼主有福了,应该有办法

网友A:
楼主,想干嘛?

想**码?如果是DSPIC33系列,楼主有福了,应该有办法
引用 网友B:

晕倒,可别公然鼓动这个啊!

另外,DISPIC33目前好像干坏事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吧?

网友C(2013-10-10):
引用 网友B:
这还用问吗?

TI和MCP的64脚dsp芯片就那几种,查查电源和地就知道了。

你为什么了解这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