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TM32中的OSSR含义

楼主(2012-09-21):
小弟近日在研究STM32高级定时器,遇到一些困难,还请版主和各位高手给予指点。
在看到TIM1和TIM8捕获/比较使能寄存器时,有一个OSSR位,在中文手册中是这么描述该位的:
OSSR: 运行模式下“关闭状态”选择 (Off-state selection for Run mode)
该位用于当MOE=1且通道为互补输出时。没有互补输出的定时器中不存在OSSR位。
0:当定时器不工作时,禁止OC/OCN输出(OC/OCN使能输出信号=0);
1:当定时器不工作时,一旦CCxE=1或CCxNE=1,首先开启OC/OCN并输出无效电平,然后置OC/OCN使能输出信号=1。
请问各位:
(1)“定时器不工作”是什么意思啊?如果定时器处于工作状态,各个信号是什么状态呢(例如OCx)?
(2)OC/OCN使能输出信号与“CCxE”、“CCxNE”是什么关系呢?

楼主:
怎么没人能够回答啊?自己顶一下,别沉了

网友A(2013-04-19):
同问,请各大侠赐教

网友B:
开放系统安全资源   应该是这么个意思   不过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B:
你找找技术手册   再向FAE工程师请教请教   应该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C(2015-11-04):
这个确实模糊,大侠请教

网友D(2015-12-09):
OSSR位,0:当定时器不工作时,禁止OC/OCN输出(OC/OCN使能输出信号=0);
                                      1:当定时器不工作时,一旦CCxE=1或CCxNE=1,OC/OCN使能并输出无效电平,
然后置OC/OCN使能输出信号=1。
                                       解释:定时器不工作的含义:就是令某一通道失能,即CCxE=0或CCxNE=0。这时一旦当CCxE或CCxNE其中有一个使能时,而另一个失能时,这时失能的通道输出无效电平,使能的通道输出程序中配置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