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磁芯

楼主(2012-09-21):
各位,大家再设计电源选择磁芯时,一般考虑什么参数?
谁能简单说一下对各种磁芯使用的看法:比如,
RM系列与EC系列的不同?
DRM40与47的不同等等,举些例子,望大家知无不言!

楼主:
先自己顶一下:
只是希望大家最好能用简单的个人总结分享自己的经验,不用长篇大论,点到为止。

网友A:
LZ带头先。。。

楼主:
(*^__^*) ……
个人一般是先大概计算一下参数,
根据功率选择它的大小、形状;如截面积、窗口面积等。
确定其使用环境等。
然后就看型号、和材质了。像40和47不考虑成本,我只尝试47的。

网友B:
RM系列与EC系列的不同?
这个只是磁芯的形状不同而已,磁芯的形状涉及到AE值不一样,磁芯的散热能力不一样,等等!
DRM40与47的不同等等。
这个是磁芯的材料不一样,说得具体点,就是磁性的损耗,磁芯的最高工作频率,磁性的最大磁摆幅不一样,等等

楼主:
没人接下去……
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