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液日屏》》》》》》

楼主(2012-09-22):
如果有一块液晶屏,,你知道他的引脚的COM口 和SEG玛引脚,,,但你不知道里屏里面到各笔段的关系。。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搞清楚吗!!!

网友A:
听说可以用电烙铁测出来。

楼主:
终于测出来了。。先写好驱动。。一个个测呀。。。搞了大半天呀,,:lol

网友:
我们都是直接用两个表针加电3V或几伏一个接COM不动,一个挨着点SEG,看段亮 就知道了

网友B(2012-11-15):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用你说的方法测试,但是好像不能测出来,结果是有几处同时亮,没有出现单个段亮,我只接了com0和seg1,其余com和seg悬空,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与其他com悬空有关系,谢谢!

网友D:
我是先驱动起来,再一段一段试,大约两分钟搞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