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数据类型请教

楼主(2012-09-22):
看stm32的例程,数据类型有u16,u32,u32t等等,不是很理解,根据我的试验,u16并不等于unsigned int  型,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数据该用u16或u32,谁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A:
自定义类型而已,何必较真。

网友B:
呵呵, 看来楼主还是新手呢.
其实呢, 象这种定义, 可以从右键菜单里快速找到它的定义.
要花点时间熟悉熟悉编译器和 IDE, 这对开发速度会有提高的.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16;

网友C:
unsigned int 位数和使用的内核有关。可用 sizeof 测得。

网友D:
请查看stdint.h文件

网友E(2013-12-06):
在STM32F10X.H文件里有他的详细定义,
typedef uint32_t  u32;
typedef uint16_t u16;
typedef uint8_t  u8;

网友F:
char:8位
short:16位
int:16位或32位或64位
long:32位或64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