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测量60nA ~ 60mA, 输出成电压值, 用什么电路模块?

楼主(2012-09-22):
请教:
测量60nA ~ 60mA信号, 输出成电压值,
我需要的理想的输出值 0~2.5V,
或者输出对应的mv~V信号也行. (最大不超过30)

不想自己打板, 要是谁有小模块提供一下啊, 谢谢.

网友A:
高带宽跨阻放大

网友B:
电阻取样,分档放大,注意第一级偏置电流

网友C:
跨度太大,要分档

网友D:
这个信号,非常好测量和处理!不用做特别的处理就行。

网友E:
并联一个电阻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加其它电路呢?
60nA不好测量吧。

网友F:
那么大的电流怎么测量啊,

网友G:
肯定用类似于万用表的模块,在网上找一个万用表的模块,仿照做不就行了吗

网友H:
找个满度6000、600mV的数字电压表头,并上10M电阻,就成为60nA的电流表头。换用更小的电阻就可以取得更大的量程,60mA需要并联1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