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线圈的可调电位器一般能耐压多少?

楼主(2012-09-22):
多线圈的可调电位器一般能耐压多少?哪位大侠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多圈电位器的型号很多,差异甚大,得查具体器件数据手册。一般来说,电阻耐压在常压下足够,主要考虑的是功率和精度(含稳定度)。

楼主:
请问一下:在哪能买到器件的数据手册?

网友B:
电位器哎,哪有谈耐压的?

楼主:
应该是考虑功率。但是普通的电位器,我用在高压2w伏的调节上也是没问题的。实验验证了的。但是有时候不确定,想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