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星单片机S3F9454的PWM问题

楼主(2012-09-22):
S3F9454的PWM有6位数据比较寄存器PWMDATA.7-2和2位周期延伸位PWMDATA.1-0。PWM“延伸”与对应值如下:
     BIT1-BIT0         延伸周期
         00--------------无
         01--------------2
         10--------------1、3
         11--------------1、2、3
01表示第2个机器周期比其它3个机器周期多1个脉宽;
10表示1、3个机器周期比其它多一个脉宽;
11表示1、2、3个机器周期比第4个多一个脉宽。
本人做一项目,要求调节PWM脉宽输出不同的电压(0-5V),电路图如下,

当延伸周期设为00时,PWMDATA的高6位递增时,A点电压值是可以递增的。
当延伸周期不为00时,PWMDATA的值从0开始向上增加,刚开始电压会递增,但后来就不会了,比如
   PWMDATAR的值       A点电压值
      001111 00               1.018
      001111 01               0.994
      001111 10               1.053
      001111 11               1.027
为什么延伸周期增加,电压不会逐渐增加呢?那位高手可以指教一下。

网友A:
这个没用过,如果是MK7A23P的我们可以帮您一起解决,这颗和S3F9454脚位完全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