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在混沌中 怎可窥洞天

楼主(2012-09-22):
(无正文)

网友A:
书上没错,管子负载是三个阻抗成分。

网友B:
to 3L:

“张肃文”忽略了Ri折合到AB上并联阻抗(即Ri')的影响。

楼主:
2# xukun977 我已将我的验证思路罗列出来,请大虾闲暇时刻 如散步一般 小小斧正一下,嘻嘻!

网友B:
回复 楼主:
注意8.1.19图,书中的描述(含式子)是基于此。

此外,你从8.1.19图到其下面的那幅图的“变换”不妥。

网友B:
严格来说,负载阻抗和三极管放大电路输入阻抗都应对三极管的集电极阻抗有影响(反馈通路所致),表现为等效阻抗的并联(RL‘||Ri')。

网友C:
根据“反馈至输入端部分,亦应折算至输出端”常识,等效C极负载应该并有Ri'一项
再严谨的推导,往往也会忽略一些次要要素。例如Q值,hoe等
这里可能有两种,1.忽略不计;2.此RL''非彼RL''。
以上未经逐步推导,直觉而已

网友D:
华成英的推论中   忽略了一些参数   这些参数在工程上可以不考虑的    而老张的推论较严谨   基本没有忽略   如果你用于考试  建议按老张的来    如果做工程就按华成英的来   个人一点建议   呵呵   在做工程时   很多不重要的因素基本都忽略了

网友E:
分析得不错,可是我是新手入门,还不是太懂

网友C:
我们“在计算开环增益A的时候”,所有“和集电极上的等效阻抗密切相关”的因子都考虑在内了。当然也包括了等效输入阻抗的折算
此时,我们并不是“断开图8.1.18中L2下端与输入口的连线”,而是沿图8.1.19管子中间断开。输入端rbe与输出端βib独立考虑
实际中,总有Ri'>>只有RL'',因此Ri'随时都可以遭到忽略,而并非未加考虑之差错

网友B:
8# HWM 第一句你说得没错,第二句我有所疑惑:其实那幅图就是原图中的图8.1.18啊.
引用 楼主:

你没有完整理解8.1.19图。这里的Ri是Ui和Uf “分离”后必须保留的反馈输入阻抗,否则将影响“开环增益”。

网友B:
10# Lgz2006 逻辑上此话正确,但我举个反证:在计算开环增益A的时候(和集电极上的等效阻抗密切相关)难道不应该"开环"吗?我们以前解析一般负反馈电路时都是这样做的啊(即断开图8.1.18中L2下端与输入口的连线)?在这 ...
引用 楼主:

环路增益 AF 中的 A 是指闭环下的“放大部分”之增益,只有其输出是理想受控源时“断开”分析才成立(理想源不受负载影响)。

网友B:
注意,别认为“开环”增益就是断开反馈成“开环”态时的那个放大增益。若放大部分输出是理想源则可以,否则不成立。晶体管的集电极电压输出显然不是理想电压源。

楼主:
21# xukun977 你说的这种方法我用过,至少在3点式这里不适用。感觉像愚公移山,很累,而且最终的R总的表达式 令虚部为0 得到的不是并联谐振时的ω 0,这一点我很清楚。 最终,像您这样画出等效图后,还是用行列式的方法最方便,也就是和张的方法异曲同工,或者说除了“gm还是β”这一点不一样外,其他基本相同!

楼主:
27# xiaotaodemeng 贴出来,大家一起评一下吧   !http://a223.hoto.store.qe.com/psb?/155e5fee-1dc7-472a-8307-92ec84223c/k6gWQRNIhn6til6ZkplTT9bW8j8eCf2TJdowG8!/i/dN*U9YSmZAAA&bo=7wEgAwAAAAABAOo!

网友A:
21# xukun977 你说的这种方法我用过,至少在3点式这里不适用。感觉像愚公移山,很累,而且最终的R总的表达式 令虚部为0 得到的不是并联谐振时的ω 0,这一点我很清楚。 最终,像您这样画出等效图后,还是用行列式的 ...
引用 楼主:

结果是完全相同的,啥时有空操作给你看看。简化成那样了,你居然还用行列式,真是前功尽弃!

网友C:
从前面看似乎主要纠结在“集电极等效负载RL′中,除了RL″之外,是否还应包括Ri′在内”
在26楼推导中没有得出最终结论
而从几个等效图中却发现另外一个问题:Rif是什么?能用文字表述一下么

楼主:
29# Lgz2006 弟一,上图最后一行表达式中已经充分说明表达式中没有Ri了啊,即张对,华错。
第二,Rfo就是反馈网络F电路相对于放大电路A电路的等效输入电阻啊。书上都有的啊
详细看华书第三版,反馈网络的负载效应最新补充说明:
对不起lgz2006同学,我误导你了,华成英并没有定义反馈网络F电路相对于放大电路A电路的等效输入电阻是Rfo
他和大家都知道的Rof(反馈电路整体的输出阻抗要区别开)

楼主:
28# xukun977 呵呵!

楼主:
24# HWM 请大师看26楼我新整理

网友C:
第一,楼主的这种十分【间接】的论证有问题:只要【直接】证明“增益于输入折算阻抗”有无关系
第二,手头没有这书。“Rif就是反馈网络相对于基本放大电路的等效输入电阻”还是不明白。
      ——只需要说明Rif指的是从图中红色A与地这两点向左还是向右看过去的阻抗

网友B:
to LZ:

直接上结果....

由 8.1.19 图,可得AB端阻抗(不计RL‘’)为

    Zab = j ω / (j ω L2 / (L1 Ri) + 1 / L1 - ω^2 C (1 + √(L2 / L1))^2)

振荡频率为

    ω0 = 1 / (√(L1 C) (1 + √(L2 / L1)))

振荡时的 Zab 为

    Ri‘ = Ri L1 / L2

仅当 L1 >> L2 时,有

    ω0 ≈ 1 / √(L1 C)

且可忽略 Ri’。

楼主:
33# Lgz2006 额!

网友B:
补充:

此为耦合系数为 1 的结果,即 M = √(L1 L2)

由能量守恒,得

  Uo^2 / Ri' = Uf^2 / Ri

可知反馈系数为

  F = Uf / Uo = √(L2 / L1) = (L2 + M) / (L1 + M)

楼主:
34# HWM 我看懂了。你的每一步我都懂了。和华成英的方法一模一样,唯一不同你直接假设全耦合!我没说错吧?你是想说服我,Zab中所包含的Ri将直接掺杂进它(zab)所决定Auu,没有错吧?什么也不说了,我只想问以下几个问题:
1.请问8.1.19 图是属于什么反馈?(电压串联反馈还是电压并联反馈?)
2.请问下图(典型的 “电压串联反馈电路” 的Rfo(我定义 反馈网络F电路在放大网络A电路的输出端的负载效应为Rfo,注意和Rof相区别)怎么求?包不包括运放输自身输入电阻Ri?)

3.请问,上图与8.1.19 图(确切地是原8.1.18图),是否仅仅是“Auu是否受Rfo 的影响(函数)”这一点 不同,其他都相同呢?

补充:2问的答案,包含在以下 它的“基本放大电路”中,以参考,可以看出,Rfo并不包含Ri。这就是我想表达的意思(摘自 童诗白第三版 p264)

在线等...

网友B:
1.请问8.1.19 图是属于什么反馈?(电压串联反馈还是电压并联反馈?)

首先是电压反馈。其次由于无输入信号作为参考(振荡器的反馈全部作为输入),故无法区分串联还是并联。

2.请问下图(典型的 “电压串联反馈电路” 的Rof怎么求?包不包括运放输自身输入电阻Ri?)

Rof是什么?

楼主:
38# HWM 额!p264页华书三版

网友B:
书中似乎没有“Rof”。

楼主:
40# HWM 手机上网,写错了 是
264页,呵呵

网友B:
似乎也没有(现手头只有第四版)。请给出具体定义。

楼主:
42# HWM 额。第四版恰恰没有啊。这一章节删了啊!不过大师对“反馈网络的负载效应”这一名词的陌生着实让我很意外啊!等等。。。我贴出来

网友B:
书中并无“Rof”符号(印象中三版也无),不能无定义地给出。

“反馈网络的负载效应”就是我在前面所讲的东西,其实在前面我已经给出了变压器三点式振荡器的“反馈网络负载”(Zab)。要求一般情况,将反馈回路(含放大器的输入)独立分析即可(从反馈入口向内看的阻抗)。

楼主:
44# HWM 大侠,请再看看37楼,我要说的全在那里!另外,文中最后所说的3个步骤中的”反馈网络在放大电路输入端的等效负载电阻“就是Rfi啊?同理Rfo啊!
37楼的输出端等效电阻Rfo求解过程,注意没有包含Ri。华书上图中的“电压串联反馈电路”的例子也是一模一样啊。
37楼后面全是补充 的基础知识!

上面这番话换句话说,HWM你的集电极负载电阻求解过程就是Rof的求解过程,即从AB两点向右看的等效电阻,这个电阻求解时候,必须断开与Ri的连线,这一点是上方华文中所明确的。
我想这样总该清楚了吧

网友B:
不可能不含Ri(此地是运放输入阻抗),但由于通常运放输入阻抗相比反馈网络电阻来说甚大,故忽略之。

楼主:
46# HWM 难道你否定上述三版中内容吗?难道你否定所有反馈的基础理论吗?不错,此处是运放的输入阻抗。但是球解基本放大电路的步骤是共通的啊(请看26楼我摘取的sedra&smith 《微电子学》 中的截图,哪里可没有明确表示说必须是运放作A模块)。必要的话还可贴出 sedra&smith 《微电子学》 中基本理论
算了,我是说不通你了。你也说不通我。你我都冷静一段时间吧!

网友F:
MARK一下,有时间再看~

网友B:
注意,理想运放仅是个模型,特别是其增益输入阻抗

对于理想运放而言,可以不考虑其相关参数,但这不等于无条件成立(或与此相关参数无关),即增益无穷和输入阻抗无穷这个条件必须作为前提。

网友C:
原来是这样

网友C:
这样如何

网友B:
这段描述确实有误。串联反馈为电压型,输入为零应短路;而并联反馈则为电流型,输入为零应开路

网友C:
不仅是“描述有误”。以后的推导正是依据这个描述,而人为地将Ri剔除在等效输出阻抗之外了

网友B:
其实,按照能量观点,不看推导仅看结论就知道不可能不含Ri,除非是忽略不计。

网友C:
是的,常识直觉就可以判断了

楼主(2012-10-25):
45# Lgz2006 那个 F,Rfo,Rfi,还有一个忽略的F网络的正向效应,总共四个,是F这个四端口网络的四个系数,可以完整无误表示这个四端口网络的性质。

楼主:
42# HWM 你这个理解貌似正确,恰恰是初次接触这个课题的人的误解。对于一个F的四端口网络而言,输入量是电压型,输入量为零就该开路。。。

网友B:
42# HWM 你这个理解貌似正确,恰恰是初次接触这个课题的人的误解。对于一个F的四端口网络而言,输入量是电压型,输入量为零就该开路。。。不解释了!翻书吧,sedra的书! ...
引用 楼主:

建议学点《物理》,其他的就不想多说了。

网友C:
电路学:任意两点之间的电位,欲使之为零,非短路此2点不可

楼主:
49# HWM 额,我心目中的大侠啊!怎么会这么说呢

网友B:
49# HWM 额,我心目中的大侠啊!怎么会这么说呢
引用 楼主:

你建议我翻书(“不解释了!翻书吧”),而我建议你去看书(学点《物理》),此乃“来而不往非礼也”,非常正常。

楼主:
52# HWM 好吧,我的错。我收回。等一等,马上解释给你听。

网友C:
41楼截图取之34楼
运放输入端阻抗Ri通常远远大于R1好几个数量级,R1并联Ri与否几无影响
所以有的推导就直接忽略Ri的存在。此时从结果来看,“开路”还是“短路”都没影响。唯概念需要清晰

楼主:
54# Lgz2006 理论上我们应该尽可能保留任何因子(包括Ri)况且对于我的原来题目“电感反馈式振荡电路来说”,Ri=rbe//Rb1//Rb2,不可能无穷大,恰恰是不能忽略。

楼主:
下面我来说明为什么“令输入量为零,恰恰是零输入电流为零”,这个看似笑话,实则真理的原因。
从21ic获取这么多,我也该反馈给大家一点。

楼主:
从此楼开始,下面内容全部是阐述如下结论:
下图  “电压串联负反馈电路”  的  "反馈网络F"  对  “放大电路A”  的输出端的影响,即Rfo,应该这样求:断开N点,而不是将Ui=0(接地)
特别注意:下文中的Rfi,Rfo,都是我定义的反馈网络F电路在放大电路A的输入端与输出端的等效负载的字母。不是Rif,Rof啊,后者指的整个反馈电路(A电路+F电路)的总输入电阻,总输出电阻。千万别搞混了,我之前就是搞错了,误人子弟,对不起大家好久好久.....

解释上述原因之前,上原图,先抛砖引玉:

针对此电压串联负反馈电路,F=?
大家知道,求F之时,需令图中N点断开,即F=uF/uo=R1/(R1+R2).
第一次接触这个理论之时,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感到困惑,引入这个莫名其妙规定的F就能解决复杂的首尾相连(反馈)问题了吗?
答案是:再加上Rfi和Rfo,以及不足考虑的“反馈网络的正向效应”,yes!

下面解释 为什么会这样定义F,与此同时Rfi,Rfo的求解迎刃而解。当然上面我们的争论也就水落石出!
以下 理论基本来自于 Adel Sedra&Smith《微电子电路(中文第五版) 》 一书,鉴于符号大不同,我消化整理如下:

楼主:
先引入电压串联负反馈的标准模型:

楼主:
此图大家仔细端详一下,应该没有疑问吧,其中Vi=Ui-UF,这一点需要说明一下。

我们把原图(华成英书上截取的,以后简称原图)等效成下面的这个结构应该没有问题吧?(注意是等效,没有任何忽略的成分,可以看到运放的Ri,Ro全部都没有丢失)

好了,问题来了:
上面这幅图已经和sedra书上的标准结构(即56楼的图,以后简称标准结构)已经很像了,至少A电路时一模一样。唯一要解决的就是F电路。可以看出,标准结构(即56楼的图)中F电路是“断开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拆环”。

上面这幅图的F结构怎么做到
和56楼一模一样的款式呢?
答案是用h参数对这个F电路作等效替换(注意是等效,而且相当于用小刀单独把F电路切出来,独立地分析,不和A电路有什么情感上的纠缠)。
需要说明的是,选用h参数是因为他是唯一能够表示F电路左边串联,右边并联形式的网络参数。

下文中我们会一步一步来看怎噩梦等效替换

网友B:
to 57L:

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说过了,书中相应的描述有误。

此为串联反馈(电压型),按叠加原理其总输入是Ui - Uf(其中Uf为反馈电压)。若要求反馈系数,令Ui = 0(即输入对地短路),求得运放输入(注意,此时运放负输入端对正端即地有个输入阻抗Ri)。由此可得其反馈系数为:

    F = (R1 || Ri) / (R1 || Ri + R2)

如果认为 Ri >> R1,则有近似为:

    F ≈ R1 / (R1 + R2)

楼主:
那么什么是h参数呢?还记得三极管的小信号模型(混合π模型)么?对,就是那个,一个未知的二端口网络(我们通常戏称黑匣子)不需要知道其内部结构,知道两个应变量分别与两个自变量之间的对应关系就ok了。h参数模型如下:

当然,二端网络就可以像下图这样等效了:

网友B:
to 61L:

注意,二端口网络的负载会对其输入阻抗存在影响的,除了特殊情况“单向”外。而电阻网络显然非单向。

楼主:
单独看57楼里面的F电路,把他独立出来,作二端口网络来处理,对他做h参数等效的替换: 各个参数分别是
h11=UF/Ii-----(要求Uo=0,就是要输出端接地)
    =R1//R2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反馈网络F电路在放大电路A电路输入端的等效阻抗。就是我个人为了方便定义的Rfi。
h21=Io/Ii--------(要求Uo=0,即Uo接地。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可以忽略了的反馈网络正向导通效应,就是说认为没有Ui的分量经由F电路通过,而只全部从A网络流过去) h21=Io/Ii------(Uo=0,即Uo接地)
      =-R1/(R1+R2)

当然忽略的原因是:当把它并入A电路中的放大系数A里面时,会发现他和巨大的放大系数A比起来可以忽略。

h12=UF/Uo-------- (要求Ii=0,这这这,这不就是我们轻车熟路耳熟能详的F吗?华成英们求解F为什么不是要ui=0,而是断开N点,原来就是这个原因啊!)
      =R1/(R1+R2)
h22=Io/Uo------(要求Ii=0,这个h22也就是 反馈网络F电路在放大电路A电路输出端的等效阻抗 的倒数。看得出来,没骗你吧,求解Rfo的时候一定和求F的时候一样,要断开原图中的N点,没说错吧!这也就是华成英的处理方法的来源之处,这里一定要用红笔)
      =1/(R1+R2)
自然,相应的,二端口网络可以等效成下图:

最后,我们将Rfi串入Ri,Rfo并入Ro,再忽略h21所谓的F的正向效应,是不是就和sedra书上的标准模型一模一样了呢?!
注:至于有些时候我们不得不考虑的  输入电压源Ui内部的内阻Rs(这个Ui可以就是57楼图中所说的Ui),以及输出端所带的负载RL:我们在标准电路基础上,非常好处理----把Rs串入Ri,当做Ri的一部分;把RL并在Rfo上,当做Rfo的一部分,或者直接并在A电路自身的Ro上更简单。这样就完美逼近现实了。

好了,似乎所有疑问都豁然开朗,对不对?连我们用了那么久的F的定义也获得了落叶归根的认证,收获不小吧!

最后,诚挚地向HWM和LGZ2006对个人的不耐烦情绪致以真诚的道歉,真心希望这样的不良情绪不要在21ic上蔓延。
再一次向两位这么久的关注表示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to 57L:

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说过了,书中相应的描述有误。

此为串联反馈(电压型),按叠加原理其总输入是Ui - Uf(其中Uf为反馈电压)。若要求反馈系数,令Ui = 0(即输入对地短路),求得运放输入(注意,此时运 ...
引用 网友B:
童诗白第一版到华成英第四版,谢嘉奎,康华光,还有国外教材,我看到的,都是这么编写的。大虾的话我不认同。反馈理论是一个系统,现在基础已经相当完备和坚实,恐怕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否定。
况且兄台“若要求反馈系数,令Ui = 0(即输入对地短路)”的论断,恐怕有误。
反馈系数求解时众所周知此电路应该断开N点。

网友A:
一会说理想情形,一会非理想;他说理想,Ta用非理想来反驳
双重标准,纠缠不清,还越说月糊涂,听众也晕。

学生阶段很难真正能弄懂反馈电路的,一般都是死记硬背几个结果,比如Rof=Ro/(1+AF)。
今晚上或周末详细论证下,A和F应该怎么处理才合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to 61L:

注意,二端口网络的负载会对其输入阻抗存在影响的,除了特殊情况“单向”外。而电阻网络显然非单向。
引用 网友B:
单向性问题另作讨论,因为这个跟负反馈会成倍减小总的输入阻抗,成倍放大总的输出阻抗有着相似的道理,但今日不做深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会说理想情形,一会非理想;他说理想,Ta用非理想来反驳
双重标准,纠缠不清,还越说月糊涂,听众也晕。

学生阶段很难真正能弄懂反馈电路的,一般都是死记硬背几个结果,比如Rof=Ro/(1+AF)。
今晚上或周末详细论 ...
引用 网友A:
鼠辈不敢说对反馈理论烂熟于胸,但是上番理论并非出自本人的空穴来风,基本就是SEdra等名著的消化之后再吐槽。尽量没有添油加醋,更不敢擅自篡改,务必保持原汁原味。另外非常抱歉啊,上面我写错了,不是Rof,是Rfo,我指的是反馈网络F电路在放大电路A输入端的负载效应,抱歉啊,大虾!

网友C:
一觉醒来,4页快满了。楼主非常认真
可惜一眼看不透了。977最擅长玩这个

网友B:
to 63L:

首先,你那个h参数模型都用反了(参考58楼的“标准模型”);其次,反馈系数F也不是h12(必须考虑外接阻抗)。

h(混合)参数模型主要是针对BJT这类电流型有源器件而设定的,其输入通常是1端而输出则是2端。电阻网络这类互易无源网络采用Z、Y或ABCD参数更好。另外,由于互易无源网络的对称性,任何一个方向上的作用都不可忽略。

楼主:
回复 网友B:
to 63L:

首先,你那个h参数模型都用反了(参考57楼的“标准模型”);其次,反馈系数F也不是h12(必须考虑外接阻抗)。

h(混合)参数模型主要是针对BJT这类电流型有源器件而设定的,其输入通常是1端而输出则是2 ...
引用 网友B:
第一,模型没有用反。
第二,F就是h12,没有错,单就F电路而言,这里的h12=uF/uo--Ii=0,与“外接阻抗”(没错的话大虾指的是RL)没有关系。
第三,h参数模型不是为BJT量身定做的,且二端口网络也没有输入端与输出端的一说,任何一端的参数都会被另外一端的参数互相影响,如BJT模型中中我们常常忽略的h12(=UBE/UCE----IB=0),就是一反例。
第四,描述二端口网络的参数不只有一组,常用的几组参数是分别为阻抗参数Z、导纳参数Y、混合参数h、g。但是,结合四种基本反馈网络的拓扑结构,每种网络只有用对应的参数模型(比如上文 电压串联反馈 就应选用h参数模型,相应的 电流串联网络用z参数模型,电压并联用y参数,电流并联用g参数)这样来处理是最简便和直接的。质疑的话不妨一试。

申明:以上内容并非原创,吸收自sedra的书

网友A:
回复 楼主:

NO,我是说你上面的争论点的,对于负载效应等非理想因素,既可完全归因于F,亦可完全归因于A(怎么做看个人爱好了),另外一个自然是理想的。争论中这个没说清楚。

你的第63楼,关键在于放大器等效电路中符号意义:比如beta,你那个是“电流放大因子”(current amplification factor),而非常规意义上的“电流增益(current gain)”.
另一个常混淆的是gm,按你63楼定义,gm不是跨导。有意思的是,推导管子电流增益截止频率fT时,用错误的定义仍能推出正确的表达式.
所以定义不同,不能随意“借用”,需统一处理。

你看过的那N多书,其实就是一本书,因为这些书的内容至少有70%是雷同的。

采用书上的公式,容易出错,比如Rof=Ro/(1+AF),不信,你用此公式解下图试试?简易起见,你直接给出AF表达式即可。

网友C:
看了半天,入得门道1/3,还未见端倪
虽不见得楼主精通电路分析,倒也十分热衷网络参数分析
周末继续看看

网友B:
第一,模型没有用反。

没说一定不能“反着用”,但那不是常态。h混合参数通常是:h21 = hfe(正向电流放大倍数),h12 = hre(反向电压传输系数)常忽略,h11 = hie(输入阻抗),h22 = hoe(输出导纳)。注意其中的“e”,此表示共射。

第二,F就是h12,没有错,单就F电路而言,这里的h12=uF/uo--Ii=0,与“外接阻抗”(没错的话大虾指的是RL)没有关系。

很负责任地告诉你,F 不是 h12。

第三,h参数模型不是为BJT量身定做的,且二端口网络也没有输入端与输出端的一说,任何一端的参数都会被另外一端的参数互相影响,如BJT模型中中我们常常忽略的h12(=UBE/UCE----IB=0),就是一反例。

前面已说明

第四,描述二端口网络的参数不只有一组,常用的几组参数是分别为阻抗参数Z、导纳参数Y、混合参数h、g。但是,结合四种基本反馈网络的拓扑结构,每种网络只有用对应的参数模型(比如上文 电压串联反馈 就应选用h参数模型,相应的 电流串联网络用z参数模型,电压并联用y参数,电流并联用g参数)这样来处理是最简便和直接的。质疑的话不妨一试。

这不是重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第一,模型没有用反。

没说一定不能“反着用”,但那不是常态。h混合参数通常是:h21 = hfe(正向电流放大倍数),h12 = hre(反向电压传输系数)常忽略,h11 = hie(输入阻抗),h22 = hoe(输出导纳)。注意其中 ...
引用 网友B:
第一,那么就是没有反了?对么?
第二,那F是多少?或者你是否认为此模型本身有误?可否有更加好的建议?

第三, 前面已说明
第四...

楼主:
71# xukun977 完了 我知道哪里说错了,我对不起大家!马上改。。

楼主:
书中似乎没有“Rof”。
引用 网友B:
对不起了,大虾,我的错,我太傻了。。。。
书中没有Rof,书中的Rof有别的定义。
应该写成Rfo(为了方便,我定义 反馈网络F电路在放大网络A电路的输出端的负载效应为Rfo,注意和Rof相区别)

网友B:
第一,那么就是没有反了?对么?

硬要认定此为正的,也未必不可。

第二,那F是多少?或者你是否认为此模型本身有误?可否有更加好的建议?

反馈系数F是此二端口网络带负载(含Ri)后的电压传递系数。

楼主:
抱歉啊,大家,尤其是HWM,他之前还问过我好多次,我太粗心了,罪该万死啊!我太不好意思了。。。(脸红)

特别注意:上文中的Rfi,Rfo,都是我定义的反馈网络F电路在放大电路A的输入端与输出端的等效负载的字母,为的是方便,别人都没这样定义过。
我之前写错了,不是Rif,Rof啊,后者指的整个反馈电路(A电路+F电路)的总输入电阻和总输出电阻。前面的我全部都改过来了,对不住兄弟们啊!
千万别搞混了,我之前就是搞错了,误人子弟了,对不起大家啊.....大家使劲骂我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第一,那么就是没有反了?对么?

硬要认定此为正的,也未必不可。

第二,那F是多少?或者你是否认为此模型本身有误?可否有更加好的建议?

反馈系数F是此二端口网络带负载(含Ri)后的电压传递系数。 ...
引用 网友B:
这样看来,你独立地分析F电路这个二端口网络,却还是要顾忌A电路中运放自身的Ri,者难道不矛盾吗?

楼主:
70# xukun977 一语点醒梦中人。我才发现我说的Rof和你们认为的Rof不是一回事。我刚才赶紧把所有楼的Rof改成了Rfo,Rfi,Rfo,都是我定义的反馈网络F电路在放大电路A的输入端与输出端的等效负载的字母。

但是我还是愿意回答兄台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

这道题倘若我做对了的话,兄台是否可以为我们(HWM和我)的争论画一个句点呢?

还有,最终表达式中不含i对吧?

马上贴出来

网友B:
76# HWM  这样看来,你独立地分析F电路这个二端口网络,却还是要顾忌A电路中运放自身的Ri,者难道不矛盾吗?
引用 楼主:

不矛盾,类似放大器级联中必须考虑放大器的输入阻抗一样。

楼主:
70# xukun977 xukun977答案是:
A=B*[R5//R6//(R3+R4)]  /  (R1+R2+R3//R4)
F=R4/(R3+R4)
为了求出Rof,需要知道Ro=R5//R6//(R3+R4)
然后Rof=Ro/(1+AF)。

请斧正!大虾,期待中.....

楼主:
不矛盾,类似放大器级联中必须考虑放大器的输入阻抗一样。
引用 网友B:
80# HWM 额。那么我反问一下,我们在研究BJT的h参数模型时,难道也需要考虑与之相连Rb,Re,Rc,甚至是负载RL之类因子吗?

网友A:
70# xukun977 xukun977答案是:
A=B*[R5//R6//(R3+R4)]  /  (R1+R2+R3//R4)
F=R4/(R3+R4)
为了求出Rof,需要知道Ro=R5//R6//(R3+R4)
然后Rof=Ro/(1+AF)。

引用 楼主:

书上典型做法就是这样的,没错。
但是,何谓Rof?站在RL(R6)那地方向左看到的阻抗,根据你上面表达式,Rof居然与R6有关!!
若把图中R6左边所有电路当成黑匣子,比如看成是一功放机,它输出阻抗居然与负载喇叭有关?

楼主:
83# xukun977 hehe,那就把RL(R6)去掉。也就是说,我做对了,是吧?
呵呵。帮帮我说服HWM吧!我都黔驴技穷了

网友C:
这孩子,毛手毛脚的,几乎所有帖子都编辑了
放心吧,HWM不会错——至少还没看到

楼主:
86# xukun977 我的方法是我知道的唯一的较精确的方法,如果说唯一不精确之处的话,那就是F对输入信号的的直通效应忽略了。A是理想的,他的唯一不精确之处,就是A对输出信号的的反向直通效应忽略了,不过好像这一点应该没疑问吧。

不过这种方法如果考虑F的直通效应的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研究,我曾经试了一下,F的直通效应并入A中的A(放大系数),结果和已有的论文数据纯数学推演的数据一比较,嗯,还不错。

你的另外两种方法我倒是很感兴趣,不妨说来听听?

网友C:
我明白症结在哪儿了,应该说HWM 依然很清醒

网友B:
让你看看什么是“真佛”....

设BJT的BE间动态阻抗为r,电流放大倍数为β,基极电阻为Rb,集电极电阻为Rc,分压反馈电阻网络由R1和R2组成。

1)按信息流分析

先选择放大部分,由单向理想源条件自然就是BJT模型中的受控电流源,显然

    A = β

放大部分的输入是Xi = ib,输出是Xo = ic,显然 Xo = βXi。

令Ui = 0,从放大器输出Xo对外给出激励,观察其对Xi的影响可得反馈系数为

    F = [Rc/(Rc + R1 + R2||Rb||r)] [R2||Rb/(r + R2||Rb)]

令Xo = 0,从Ui注入激励,观察其对Xi的影响可得输入系数为

    Ki = [1/(Rb + R2||(R1 + Rc)||r)] [R2||(R1 + Rc)/(r + R2||(R1 + Rc))]

令Ui = 0,从Xo对外给出激励,观察其对Uo(即集电极电压——Uc)的影响可得输出系数为

    Ko = - Rc||(R1 + R2||Rb||r)

令Xo = 0,从Ui注入激励,观察其对Uo的影响可得由反馈网络所致的输出传递系数为

    Kp = [R2||(R1 + Rc)||r/(Rb + R2||(R1 + Rc)||r)] [Rc/(R1 + Rc)]

综合得放大器的闭环增益为

    Af = Ki[A/(1 + A F)]Ko + Kp

2)采用电路节点电压法分析

设基极电压为Ub,列出节点电压方程组

    (Ub - Ui)/Rb + Ub(1/r + 1/R2) + (Ub- Uo)/R1 = 0

    (Uo - Ub)/R1 + Uo/Rc + βUb/r = 0

解得

    Uo = Ui/[Rb((1/Rb + 1/r + 1/R1 + 1/R2)(1/R1 + 1/Rc)/(1/R1 - β/r) - 1/R1)]

    Af = 1/[Rb((1/Rb + 1/r + 1/R1 + 1/R2)(1/R1 + 1/Rc)/(1/R1 - β/r) - 1/R1)]

可以验证,两个结果完全一致。

网友C:
只说一点
楼主的问题就是出在“忽略h21”上面
“h21=Io/Ii--------(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可以忽略了的反馈网络正向导通效应,就是说认为没有Ui的分量经由F电路通过,而只全部从A网络流过去) ”
从业直觉告诉我,它就是有关Ri的参数
试想,如果是一个反馈系数为1的跟随器,难道Rfo是无穷大?

网友G:
楼主好学!
教材中的语言有些含糊,原来就习惯网络分析角度的人一看就明白,不懂的人可能很糊涂。严谨一些,用网络分析就可以把教材中的文字阐释清楚。
作者未引入网络分析,可能本来是想避开太多的数学,让学生不致恐惧而易于接受,不过适得其反。

网友B:
这楼给自宫得....

既然如此,何必当初出来“忽悠”人呢?

网友C:
唉,一开始就有一种感觉——是搭建了一个空中楼阁,逐渐得到证实
一看到那些浮华的“论文体”,脱离基本物理概念太远,想回来都难
总是想通过高位的应用理论的嫁接型推演,期望反证基本原理的问题

网友H:
假设 R1=10,R2=700,R3=200,R4=20,R5=10k,R6=1k,B=100.
请问闭环情况下的放大系数 Af 和输出电阻 Rof 以及输入电阻 Rif 各是多少?

楼主:
89# wangmu7206 嗯,可能确实是如此吧,我想说服大家结果显然失败了。

楼主:
91# Lgz2006 基本原理来自何处?为什么一个F要那么样去定义。(不过似乎你和HWM对这个公认的F的定义都不认同)带着这个问题,看我的文字(其实是sedra这些个外国人的文字)会容易接受些。
话说回来,传统的理论只是一种惯性的水到渠成的理论。倘若你们重新定义F,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拆环,我也不能否认你们不会成功。如果业已形成完整理论,乐见其成,愿得一见。

楼主:
87# HWM 想知道所云为何图?是不是忘记贴出?
哦,我知道了。在技术交流版块是不是啊!我过去捧捧场。呵呵!

网友C:
回复 楼主:
61楼忽略掉的这一项,应该就是Ri的函数。需要来证明它与Ri无关
【h21=Io/Ii--------(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可以忽略了的反馈网络正向导通效应,就是说认为没有Ui的分量经由F电路通过,而只全部从A网络流过去) 】

楼主:
92# mjc4404 80楼即是sedra书中的答案,带入即可(但是要令RL=无穷,即去掉不该出现在AF网络中的RL)。RL暂作无穷大处理,是听取后文中xukun977的意见,虽然依然在某些观点看来存在些许问题。

楼主:
90# HWM 本人发帖初衷是解决两本书中的矛盾之处。现正误lz业已判明。问题解决。然兴致于与兄台就此处反馈问题做一讨论,才又挥汗如雨长篇大论。倘若与兄台理论确实格格不入,也许只是爬上一座山峰的两条路而已,我倒很愿意了解兄台的那一条路。
不过倘若我的路子让兄台你眼花缭乱或者不知所云,我深感抱歉!但是请勿说我忽悠。我只不过照本宣科,“本”是sedra的《微电子学》。忽悠也是他的功劳。

网友B:
....

但是请勿说我忽悠。我只不过照本宣科,“本”是sedra的《微电子学》。忽悠也是他的功劳。

....
引用 楼主:

不是指你。你查一下楼层便知。

网友A:
楼组自作多情了,你哪能享受那种待遇,我才是大忽悠。

本不想多说,但看到误人子弟,再说一点。这所谓的"仅此一法",是1940年代的产物,跟显像管CRT一样,濒临灭绝。1967年的(线性有源网络理论)论证了其缺陷,到1990年代,批评不断。结果是原不如RR好用,用不着分四种情况,通吃。比如这上面的有人举的7例,理想的VCCS,处理起来太容易,15秒*7<2分钟,比如跟随器和共射,一眼扫出T=gm•(rpi||RE),根据前面说的,T有了,就全有了。

网友H:
回复 楼主:
将R6去除后:
A=B*[R5//(R3+R4)]  /  (R1+R2+R3//R4)
=29.56;

F=R4/(R3+R4)
=0.0909;

Ro=R5//(R3+R4)
=215.26;

Rof=Ro/(1+AF)
=
58.38;

Af=A/(1+A*F)
=8.02;
不知我计算的是否正确.

楼主:
102# mjc4404 嗯,我没具体验证,形式上是正确了(我自己判断的)。

楼主:
96# Lgz2006 二端口网络参数分析,具体怎么再重新看一遍,我重新改善了下。
h21=Io/Ii------(Uo=0,即Uo接地)
=-R1/(R1+R2)

你可以做工作把他并入A块中的A里面,结果发现他和A比起来可以忽略。

话说回来,我发现21ic上大部分看帖子都是走马观花,不会系统深入了解对方说什么。我个人觉得凭感觉做出评价的气氛不是很好。
鉴于此,我已经从55楼开始重新改善美化了一下,希望能让想要了解sedra理论的听众可以一目了然。
其他的不同理论可以像我这样文字加图的方式罗列出来,方便讨论。道理越辨越明,帖子越理越清,对自己对大家都是有益无害的。

楼主:
87# HWM 希望看到图,好吸收。还没看懂。。。

楼主:
100# HWM 这种方法我算过,若考虑F的正向导通,和纯数学推导答案(来自以往他人的论文)一模一样。

楼主:
101# xukun977 ...

网友A:
回复 网友H:
Rof和AF比真实值大;误差取决于赋值情况,或者说某些情况下误差会特别大。

楼主:
102# mjc4404 对,你听xukun的,他的答案比较全面。我的这个方法只是照抄sedra的《微电子学》这本书。我只是一个传道士。很多东西我只知道到本科程度,在高阶一点,我就不动了,没遇到过

网友H:
我认为利用方框图法或者回路增益法求解电路时, 必须满足一定的前提条件才能让误差限定在可容忍的范围内. 一旦这些条件不满足, 就只能用基本的电路分析方法来求解了.

实际仿真发现, 如果减小负载电阻 R6,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输出信号振幅是增大的. 这与想想中的情况完全不同.

网友C:
mjc4404,我对你的数据中的F和Af另做计算,结果Af=8.17.与你的8.02明显不同
你能通过仿真验证判断对错么

网友H:
回复 网友C:
8.17 是否为 8.017 之误啊?
我计算的结果是 8.0169, 四舍五入成了 8.02.

楼主:
110# mjc4404虽然我没有xukun童鞋考虑问题那么全面和深入,不过我也不敢轻易否定sedra的这一套完整与完美的理论。

对此我的解释是:
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在不接负载RL(R6)的情况下,整个负反馈系统最后可以看成是一个输出为8.02V(我在这里为了便于分析不妨设V1=1V),但是本身含有内阻为58.38Ω的 电压源。
这个含有内阻的电压源在接负载之后,由于分压关系,负载的大小当然会影响最后的Uo、

这样一来,可以预测,当接RL=1KΩ的负载时,实际负载分的电压为8.02*1000/(1000+58.38)≈7.58V
还可以预测当RL=Rof=58.38Ω时,分得一半电压应该≈4.01V。

为了消除疑虑,我也做了仿真(注:V1取1V):
现将数据公布如下:
当RL=1000Ω时-----Uo=7.58V(上述的理论预测为7.58V 支持上述分析,预测准确)
RL=58.38Ω时----Uo=4.01V(上述的理论预测为4.01v,预测准确)
RL=10Ω时-----Uo=1.17V  (理论预测为1.172V)
RL=1Ω时------Uo=135mv(理论预测为135mv
...

看到这些数据,我本人都感到非常震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触!

Lgz2006要求,将他要修改数据后的仿真贴出来,求检验:

最后,我把Multisim文件一同传上来,你们拿去自己研究

网友H:
用 Multisim 仿真的结果 Af=20. 如果将负载电阻 R6 的数值换成 500 欧姆, Af =23.

楼主:
114# mjc4404 不明白你的仿真结果怎么会和我差那么多。我按照你的数据仿真的截图联通其中一个数据贴出来了,没有改动。结果和你的计算吻合!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的仿真结果令人吃惊。之余,不免又对实验电路参数疑虑重重
遂考虑将电路中R2短路(Rs=0),请你重新计算,仿真验证如何

楼主:
116# Lgz2006 昨天晚上匆忙仿真,今天仔细检查了一下。重新仿真,数据重新调整了。你看结果,简直令人震惊!你自己算算!我自己都服了...

网友H:
回复 楼主:
看了你的仿真结果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的仿真电路画错了. 忘了考虑电流的参考方向.
根据改正后在1V输入电压的激励下测试结果如下:
R6=20M欧,Vo=8.0189V(由于电压测量有效位数的限制, R6>17M之后输出电压就不再改变了),Ii=0.372mA,Rif=1000/0.372-700=1988欧;
R6=1000欧,Vo=7.5769V,Ii=0.427mA,Rif=1000/0.427-700=1642欧;
R6=58.34欧,Vo=4.0095V(开路输出时的一半, 因此可以认为Rof=58.34欧),Ii=0.873mA,Rif=1000/0.873-700=445欧;
R6=0欧,Ii=1.37mA,Rif=1000/1.37-700=30欧.

网友H:
有个问题需要明确一下. 通常在用方框图法计算反馈放大器的增益时, 一般是不将源阻抗纳入基本放大器的. 这里, 在上述计算与仿真的过程中, 事实上已经将 700 欧的源内阻看作基本放大器的一部分了. 这样在验证 Rif=Ri*(1+A*F) 这个关系是否准确的时候, 因此我前面在利用仿真结果求Rif时减去700欧的做法是错误的.
修改后的Rif与负载电阻R6的关系如下:
R6=20M,Rif=2688;
R6=1000,Rif=2342;
R6=58.34,Rif=1145;
R6=0,Rif=730.

网友C:
回复 楼主:
先感谢你的回复,研究中---

网友H:
在将 700 欧姆纳入基本放大器的情况下, 开环时的等效输入电阻为 Ri = 700+10+20//200=728欧.
当R6=20M时, Rof=728*(1+29.56*0.0909)=2684, 这与实测的 2688 基本吻合.
但是当负载电阻为有限值时, 要想保持 Rof=Ri*(1+A*F) 的形式, A 必须是考虑了 R6 的负载效应的开环放大系数.
即必须用 80 楼的计算公式
A=B*[R5//R6//(R3+R4)] / (R1+R2+R3//R4) 来计算开环增益 A 才对.
这样计算下来结果是这样的:
R6=1000, A=24.33, Rif=728*(1+24.33/11)=2338;
R6=58.38, A=6.31, Rif=728*(1+6.31/11)=1145;
R6=0, A=0, Rif=728*(1+0/11)=728;

网友C:
回复 网友H:
关注你在本贴讨论。
问下,你的Rif和Rof定义是什么

网友H:
这样计算输入电阻与仿真实测的结果吻合得非常好. 负载电阻 RL 对闭环输入电阻 Rif 有影响. 同样, 信号源内阻 Rs 对闭环输出电阻 Rof 也应该有影响.

网友H:
回复 网友C:
如果基本放大器的放大系数如 80 楼所示, 则 Rif 就是从信号源向右看进去的闭环输入阻抗.
Rof 是从 R6 向左看进去的闭环输出电阻. 当 R6 等于这个输出电阻时, 闭环增益相比 R6 开路时的增益下降一半.

网友H:
计算闭环输出电阻 Rof 时, 不能将负载电阻 R6 包含在内, 但是在计算闭环输入电阻 Rif 时, 必须考虑 R6 对基本放大器的负载作用考虑在内.

网友A:
解决就好了,不过多试试再下结论:并非计算出的数值和仿真一致就能肯定,因为那么多电阻并联会自动舍弃大阻值。多改变R3,R4再试试吧。

如果单单用理想模型仿真,计算和仿真结果应该一个小数点也不会差的,下面的0.135的差别是由于软件精度导致的,设置成long short应该就一致了。

修改:让数学软件精确到小数点6后的结果如下,相信SPICE的精度也调到6位,两者小数点后的第5位应该是一致的。

网友C:
仿真结果高度吻合,大多情况下确是人工与电脑两者计算方法或理论一致罢了。继续研究---

网友H:
对于同一个算式, 手工计算与机器计算之间的差别是由于机器计算过程中的运算精度导致的. 大部分情况下机器计算比手工计算精确.
比如将 2 开平方后 与 10000000 相加, 然后减去10000000 并求结果的平方. 手工计算很容易得到正确结果 2. 但是同样的运算用 GA838A 计算器计算结果是 1. 用 fx-95MS 计算器计算的结果是1.99996164.
由于计算机字长与算法的局限性, 对于这类极端情况的计算的确可能产生可观的误差, 不过对于实际电路所涉及的元件数值范围而言, 机器运算所产生的这类误差并不严重. 因此可以认为仿真结果就是严格的理论计算的结果.

用 Af=A/(1+AF) 计算增益等数值是一种近似的计算方法. 这种近似计算存在误差是必然的, 误差的大小与适用这种近似方法时所需要满足的前提条件被满足的程度密切相关.

网友C:
回复 网友H:
关于负载电阻R6是否计入计算的结论是不言而喻的
你能否按照楼主在113楼图5的数据,做一个计算与仿真结果比对?
图中,R2=0;R5=10k;R6=1k

网友H:
回复 网友C:
仿真结果与113楼的结果相同. 之所以没有将 R2置零, 而是保留了一个 0.001欧的小数值, 乃是因为直接置零将导致这个支路的电流测量不正确. 这应该是软件的一个bug.
当然将 R2 取消也可以, 只是为了看起来跟原图相似, 因此将其保留了下来.

网友H:
利用 80 楼的公式 A=B*[R5//R6//(R3+R4)] / (R1+R2+R3//R4) 计算得 A= 628.5.
1+A*F=58.14
Ri=28.18, Rif=28.18*58.14=1638欧.
根据仿真结果计算的Rif是1000/0.61=1639欧.

网友B:
to LZ:

你当初要求的是“精确”描述,却引来了一堆“近似”,且还是在那个“四不像”的模型上扯蛋。你先把那玩意儿整明白了,看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再言不迟。

我在前面说“让你看看什么是“真佛”....”而你却视而不见(或许根本就整不明白)。这不算奇怪,怪的是一群人被忽悠的非常之爽。这应该算是个奇迹。

恭喜你,你(们)“成功”了。

网友A:
用 Af=A/(1+AF) 计算增益等数值是一种近似的计算方法. 这种近似计算存在误差是必然的

这么说不对。公式本身没什么问题,是没使用对。
正确使用公式,无论电路中各个元件怎么取值(就算是最不现实的B=0.1),结果也是一个小数点都不带差的。不过计算过程略微复杂一点点。你这个算法对B,RF1,RF2等有要求。

这样说倒不是非要较真(毕竟现在仿真和计算已非常接近,非常完美了),而是说:使用公式时,心里得有数,什么时候误差会大的离谱。

网友B:
写完这帖有种不舒服的感觉,原来是违背了基本常识:

“母语”
“1+1 = 2”
“12楼跳下去基本活不了”
“碰到忽悠你的人离远点”

阿弥陀佛....

楼主:
129# Lgz2006 早晨做你要求的这个仿真检验之时,我便做了计算,计算结果10.84V,仿真结果10.8V,完全吻合。如果自己亲自演算一下,这样吃惊的印象会更深刻。

楼主:
132# HWM 我很清楚你很排斥我的理论,确切说是sedra和华成英的理论。我已经图文并茂的基础上 删繁就简,改了又改,各种标注都能说明我的努力。显然你的成见没有根除,才会这么愤怒。
我已说明:我根本不认为你的理论是错误的,相反,如果你的理论和这个理论一样可以准确完美预测仿真结果,我们都很期待看到不一样的另一把快刀。

建议HWM不妨就此例运用你的理论来做一次相同的数据预测,看是否也能完美吻合于multisim结果。
另外,如果你看了我的113楼的仿真结果和预测值一模一样,你还用“近似”,还批评我的理论不够“精确”的话,我无话可说。

题外话:你的“真佛”我是很想搞明白的,不光是我,yhf311 ,xukun等等都很想搞明白,可是显然大家都感觉高深莫测,难以攀援。可否亲HWM前辈放低姿态,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和大家详细讨论一下呢?题外话:我倒不认为这坛子里面有什么“忽悠”的个人存在。至少对我而言,我的每个回复都是经得起检验计算查阅核对的,因为回复之前我就会起检验计算查阅核对,不论这个人是什么身份。我个人本身就是业余的,所以会更严谨一些。

网友B:
to LZ:

最后答你一帖(否则我真的要阿弥陀佛了)....

当初你要的是“精确”描述,这没异议吧,否则就没有说话的基础。这里,你令 B = 0 看看是否输出为零。

此外,你能给这个“四不像”正名吗?

楼主:
137# HWM 马上可以断定:输出肯定不为0.
为什么呢?还记得我的理论(现在的61楼红字部分)里面说过吧:F电路的正向导通效应,就是h21,可以忽略的原因是:当把它和巨大的放大系数A比较时可以忽略。

现在你把B=0,我晕,放大系数还算巨大吗?h21还能忽略么?换句话说,A电路一滴点正向导通电流都没有流过了,F电路的原本微弱的正向电流还能当它没这回事吗?

话说回来,当不忽略h21这个因子,也就是你把h21并到Af中的话,理论就绝对“精确”(包括你设定的B=0)。不信试试。(虽然这一点上xukun大虾有话要说,我还是暂时自信一回)

最后,回答你的“四不像”:所谓的四不像是指的56楼的图吧?

A你再仔细看看,它和底下这幅信息流图是不是一模一样(摘自华成英书)?是不是A电路单向向右导通,F电路单向向左导通?是不是Xi‘=Xi-Xf(56楼对应的是Ui-UF)?要知道,这幅图可是我们Af=A/(1+AF)等等公式的最终来源啊。
B你再仔细看看, 它同时有没有违背最下面那幅图 电压串联反馈电路的基本拓扑结构(摘自华成英书)

56楼的图

A

B

如果都没有违背,这个“四不像”我说是电压串联反馈的标准结构(理想结构),是否合理?

楼主:
134# HWM 欣赏你的睿智渊博,却不欣赏这种讨论的态度。期待大虾的转变!

网友C:
:P我的算数水平太糟糕了:$
mjc4404,当电路参数做了较大幅度变更,仿真依然极度吻合。这一点恰恰引起怀疑——
前面所给出算式,共知是人为主动做了某些个近似和忽略。而机器仿真按理说不可能恰巧也做了同样的近似和忽略——
依此推断,产生“极度吻合”的原因只能是:人工与仿真的算法完全一样!仿真结果并不客观,除了具有演算作用之外,并不能证明各个公式的正确性

网友H:
回复 网友A:
不妨试试 B=10 的情况.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不妨试试 B=10 的情况.
引用 网友H:

133楼是B=0.1的情况,B>=0,或者其它参数随便怎么变,计算和仿真都是一样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A:
的确我看错了. 你用的好像不 80 楼根据方框图法得到的公式吧.

网友H:
我用 80 楼的公式计算:
A=B*[R5//R6//(R3+R4)]  /  (R1+R2+R3//R4)
F=R4/(R3+R4)

当 B = 0.5 时,
Rf_sim = 0.1418873
计算结果是
Rf_rec = 0.1202972
方框图法偏小 15.22%

当 B = 1 时,
仿真的结果是
Rf_sim = 0.2591177
计算结果是
Rf_rec = 0.2379917
则方框图法的结果偏小 8.153%.
当 B = 2 时,
Rf_sim = 0.4861449
但是计算结果是
Rf_rec = 0.4659034
方框图法偏小 4.164%
当 B = 5 时,
Rf_sim = 1.1131
计算结果是
Rf_rec = 1.0952
方框图法偏小 1.608%

当 B = 10 时,
Rf_sim = 2.0068
计算结果是
Rf_rec = 1.9920
方框图法偏小 0.7375%

当 B = 20 时,
Rf_sim = 3.3838
计算结果是
Rf_rec = 3.3732
方框图法偏小 0.3133%

当 B = 50 时,
Rf_sim = 5.7811
计算结果是
Rf_rec = 5.7761
方框图法偏小 0.2073%

网友H:
方框图对仿真的误差与B之间的关系曲线:

楼主:
143# mjc4404 你有所不知,xukun大虾的方法比我的进步和快速的多。我的这种方法却比较原始和笨拙。但是准确性不输给他哦(不忽略h21的话)。这我有信心,稍后证明。

楼主:
145# mjc4404 呵呵,解释起来非常简单,如我138楼所述,B越来越小,h21的影响就越来越不能忽视。这样吧,我告诉你怎么处理:
把80楼的A中的B换成B+R4/(R3+R4)
其他的全部不变,然后你再算算B=0.1时候的Af,可以用133楼的仿真结果检验。

不用怕,B=0都经得起检验

网友H:
回复 楼主:
你是说用126楼xukun给出的公式来计算是吧:

这个公式的确精确, 不知是怎么得到的. 是通过电路分析整理出来的吗?

网友H:
还有式中的 A 和 C 是什么不是很清楚.

楼主:
148# mjc4404 他的公式是更牛 逼的方法做出来的,咱还不会。
我的意思你把80楼的公式修改成如下:A=[B+R4/(R3+R4)]*[R5//R6//(R3+R4)]  /  (R1+R2+R3//R4)
F=R4/(R3+R4)
来计算A/(1+AF),得到的Af能多精确就多精确,精确到小数点后6位当然最好不过了。

网友H:
试了一下 B=0.5, 计算结果是0.141887319639388, 仿真结果完全相同.
"把80楼的A中的B换成B+R4/(R3+R4)"之后就等于同时考虑了反馈网络的正向传输效应了吧. 请问这样求解是否没有作任何近似的成份?

网友H:
除非这还是通过某种奇妙的近似方法得到的公式, 否则直接求出 Af 的解析解, 然后通过恒等变形应该变换出这个表达式的.

楼主:
151# mjc4404 恭喜你,你答对了!你已经完全理解了sedra,华成英方法的全部内容了!

楼主:
151# mjc4404 同时很期待B=0 的仿真结果。

楼主:
152# mjc4404 就是我之前告诉xukun的,把h21参数(画出来也是一个恒流源)加到B里面,不丢失任何成分。
注:h21=-R4/(R3+R4)

网友H:
B=0 时的 Af 仿真结果是 0.0220697.

网友H:
利用节点分析法求得
Af=[1+B*(1+R3/R4)] / [1+B+R3/R5//R6+(R1+R2)/R4+(1+R3/R4)*(R1+R2)/R5//R6]

用多个不同参数的组合代入验证, 其结果与利用 150 楼的
A=[B+R4/(R3+R4)]*[R5//R6//(R3+R4)]  /  (R1+R2+R3//R4)
F=R4/(R3+R4)
Af=A/(1+AF) 计算结果完全相同.

据此我认为 150 楼的结果就是解析解, 并非近似解.
有耐心的朋友可以试着从其中一个表达式恒等变换到另外一个表达式.

楼主:
157# mjc4404 原因很简单,在往标准模型身上靠的时候,没有一点忽略的成分(h参数对F电路的解析本身没有近似,就连F电路的直通效应也不丢弃),自然结果就是解析解。谁还敢说不精确

网友H:
虽然方框图法的近似程度也很不错了, 但是仅仅做这么一点小小的修正就能得到解析解, 还是非常令人兴奋的.

楼主:
159# mjc4404 感受得到你这份兴奋之情,我那天晚上也经历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