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参数的设置与读取问题??

楼主(2012-09-22):
该仪表要设置参数,然后把参数保存在eeprom中。程序先后顺序是这样的
1,各个参数都有个初始值
2,从eeprom中读取各个参数,把读到参数赋值在存储初始值的各个地方,这个在大循环外。
3,在菜单中设置参数。在初始值的基础上设置这些参数,该菜单程序在大循环中。设置完参数后把这些数据保存在单片机自带的eeprom中。

这个流程能够保准我设置完的参数在掉电后保存下来。但是当把这个程序下载到一个完全新的单片机中,首次显示的参数是随机值(来自于eeprom中,因为我的读数据在设定数据前),我想第一次显示预定的初始值。请问怎样安排一下结构能够是先这个?谢谢。

网友A:
定义变量时初始化为你说的那些初始值
大循环外读取EEPROM时判断是否有写过(自己设置一个改写的标志字,或判断是否空白,空白EEPROM的值一般为0xFF)

楼主:
后来和你想的一样,谢谢

网友B:
第一种方式是在存储器中置一串标志来表征已经做过初始化,程序启动时若没有检测到该标志则认为是初次启动,因此需要做一些初始化的处理,然后打上该标志。
第二种方式是利用编程器直接对存储器刷需要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