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测温电路请教

楼主(2012-09-22):
本人要设计一个温控系统,用了NTC,测温精度要求0.5度。
这是查资料,见到最多的测温电路。请问这个电路能满足我的要求吗?
其中电压源要求较高,请问应选择哪个电源模块?LM7805,LM2576,LM317这几个哪个好?

楼主:
测温的温度范围在常温~300度之间

楼主:
上面说错了!
测温的温度范围在常温~250度之间

网友A:
先看NTC的手册,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NTC已经确认型号,能够满足要求了。

网友B:
电阻R1一定要用精密电阻,测温精度主要取决于电阻R1阻值的选取及NTC的阻值表,具体要看测量那段温度范围了,测量不同的温度段R1应选用不同的阻值。这里有一个例子可参考:http://www.dpjzj.com/view.asp?id=177

网友C:
1、查看NTC的技术指标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2、对该电路进行误差分析,可知参考源的精度以及电阻的精度都会对最终的测量造成影响,因此需要根据需要选用。
3、后端的AD以及程序处理都会带来误差,请一并考虑。

楼主:
7# 原野之狼 谢谢您的回复!
现在最想知道参考电源的设计,应选用哪个精密电源?LM7805,LM2576,LM317这几个哪个好?

楼主:
6# siuhiong 您说的对,精密电阻是很重要!
那参考电源对精度影响大吗?
应该选择什么精密电源,降低参考源对精度的影响?

网友D:
NTC已经确认型号,能够满足要求了, 为什么没有给出型号和基本特性参数?
通常情况下, 这样的电路是不能精确测试大范围内的温度的.
原因很简单, 即使忽略电阻的精度和电压源有精度误差. 温度范围大, 必然 NTC 的阻值有很大的变化. 可能数百倍以上. 那么这个时候, R1 上的电压根据分压原则, 会相对于温度的变化很迟钝. 导致温度的分辨能力下降. 接下来再加上电阻 R1 的误差和电压源的误差, 精度就更差了.
其实大范围的温度测量, 用 NTC 并不合适

网友E:
250度,误差0.5度,估计很难

楼主:
11# aihe 250只是极限状态,一般工作在170度附近

楼主:
10# airwill 受教了!
由于NTC是厂家指定型号了。
那NTC在多大范围内比较准确?

网友E:
NTC的精度好的1%

楼主:
那参考电源对精度影响大吗?
应该选择什么精密电源,降低参考源对精度的影响?

网友B:
其实电源倒不是很重要,只要保证电路正常工作就行,因为AD测量的是R1上的分压电压,只要NTC阻值跟R1阻值的比例不变,对AD的测量结果就没有影响。不过采用这种电路对大范围的温度测量是不太适合的,R1 的选择只在某段范围内适合,所以可以采用多只电阻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同的温度段切换不同的的R1阻值,具体阻值就要自己调试了。

楼主:
其实电源倒不是很重要,只要保证电路正常工作就行,因为AD测量的是R1上的分压电压,只要NTC阻值跟R1阻值的比例不变,对AD的测量结果就没有影响。不过采用这种电路对大范围的温度测量是不太适合的,R1 的选择只在某段 ...
引用 网友B:

有一点你说的不对啊,就算两个电阻比例不变,但是电压Vo=R1/(R1+Rt)*Vi

楼主:
Vi变化了,Vo也一样跟着变化啊

网友F:
LZ,上述电路:
1、ADC参考电压最好和5V同一路。
2、选择不同的电阻,计算在测量温度范围内的高、中、低三点,温度变化1度时,电压变化多少,ADC数值变化多少,就可以估计线性度和大致精度。为了减少低温的范围,补充高温的精度,可能需要在NTC上并联一个电阻。
其实,这就是一个数学计算问题。
很多人,在初中的时候就学会物理课里的实际测试。
在大学里,也应该有实验前的理论计算。
但是实际工作时,缺少了研发的的基本思路。

楼主:
回复 网友F:
'
就像这样并上一个1m就OK吗?

网友E:
你把NTC电阻的温度电阻曲线计算一下就知道合适与否,NTC温度-阻值曲线是指数型的

网友G:
不行
1、NTC的本身精度就不高
2、NTC是非线性的,在低温与高温下,肯定是做不到0.5度。

楼主:
22# Ryanhsiung 170度左右,精度如何?

网友F:
其实,我一般用EXCEL表格计算线性的。
输入NTC在不同温度时的电阻,输入几个电阻的值并适当调整。
结果就是ADC的值,并计算每差1度的ADC变化值,看看线性如何。
其实方法对了,比较快的。

楼主:
24# gx_huang 170度左右测温精度如何?

网友H:
朋友,你先看下面,再分析我给的电路。1、你太执着了,电源精度是没有关系的,因为ADC参考电压也会变,只要噪声不太大就行。
2、你对ADC其本概念不清楚,先搞明白什么是考电压、分辨率、精度。

网友G:
24# gx_huang 170度左右测温精度如何?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好说,这个要看NTC的B值。然后自己算一下在170度1度,电阻值会变化多少。

楼主:
26# wgggjfg 谢谢您的回答,您说的这几个概念都清楚,只不过在表述问题的时候,可能没仔细区分吧。
您的这个电路是用的分段法吧?是用单片机控制不同温度区域,切入不同的基准电阻吧。
不错,受教了。

网友I:
NTC这种电路,测温误差较多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不是桥式电路,误差会小很多?

网友J:
LZ确定你的NTC能工作在300度?一般玻封的才到250度。

楼主:
32# xxlin1984 我后面做了改正,是250度。
250也只是个极限,平时工作应该不超过200

网友K:
用这样的测量电路我觉得就不合适。

网友K:
NTC本身是非线性的,再经过你的测量电路再带来一个非线性。

网友K:
这样用电路的电源,至少应该是用AD586这样的精密电源嘛,317这些电源肯定是不行。

网友L:
0。5度达不到的。。

楼主:
那应该用什么电路能够提高精度,哪位大侠能不能给个实用的电路图。

网友M:
还是做个表查表吧,拿实际电路和温度计,把每个温度间隔0.5的温度采样值记录下来,慢慢试。

网友N:
电源精度不用考虑。
用5V电源做基准,这样,电源的变化会抵消,对AD结果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O(2013-10-16):
请问你那个NTC测温电路能发给我吗

网友P(2014-04-24):
电阻R1要用精密电阻。+5V最好与AD转换器的基准电压是同一个基准源。至于电源用LM2576就行。

网友Q(2014-07-07):
有没有C的源程序啊。学习下。。

网友R(2015-08-08):
引用 网友F:
LZ,上述电路:
1、ADC参考电压最好和5V同一路。
2、选择不同的电阻,计算在测量温度范围内的高、中、低三 ...

请问,分压电阻 的阻值 应该如何选择?
比如,我选的NTC 是 25℃时 电阻为10K
那么分压电阻应该 多少 为好呢?

还有  为什么要加一个电容到地?

网友F:
引用 网友R:
请问,分压电阻 的阻值 应该如何选择?
比如,我选的NTC 是 25℃时 电阻为10K
那么分压电阻应该 多少 为 ...

请你把所有帖子都看完,应该讲的很清楚了。
这纯粹是数学物理的问题,如何保证在你需要的测温范围内,温度变化时,电压变化尽量大,尽量均匀。
也就是说,你只给了25度10K的条件,是没有答案的。

至于电容,是为了滤除干扰,同时,降低ADC的采样误差,电容可以降低采样瞬间的信号源内阻。

网友S(2015-12-04):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到一定的范围电压值就不变化了?我测试也没办法!

网友T:
用多线制,供电和测量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