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 的奇怪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2-09-22):
我手头有一款产品是以前的人做的,基本上什么资料都没有,只有成品和程序。目前在eeprom上碰到一个奇怪现象。只有使用原先的eeprom(1048 byte,具体型号不确定,芯片上的mark 为 ATMLH15008B) 才能工作,我替换了该eeprom后,程序无法工作,而且无法对替换后的eeprom进行读写操作。eeprom 在电路中只做存储数据用。请教各位大大。mark 上 ATMLH15008B 到底是什么型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A:
可能很多电工朋友经常接触或只接触到IIC总线的24C02这类8pin存储芯片,如果不做深入了解的话,思维很容易被误导,以为这类大部分8pin存储芯片都能通用,其实不然。
这类8pin_eeprom芯片分为iic、spi等总线,其电路参数、相关应用场合也有区别,有兴趣的可以去了解下。
对于LZ的问题,我建议,先查询公司的相关技术资料,找到这颗料的具体型号以及供应商,直接购买相同参数的芯片。

网友B:
是呀,如果这个公司连使用的器件的数据手册都没有。
如果工程师都不会去网上查询器件的数据手册。
产品质量怎么能做好呢?

网友C:
这不胡扯吗,想当然就往上换,连手册都不找。而且,前人干嘛不给你留器件清单,没有清单如何焊接,如何采购,怎么听着都很扯。

是不是在抄板?

网友D:
经鉴定....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