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宽和介电常数的选择

楼主(2012-09-22):
FPGA费好多劲把线终于规规矩矩的引出来了~
却面临着一个选择;
一种是间距只有一个线宽6mil,但是可以在同一层走。
信号线之间的干扰大;
一种是间距加宽到2倍以上,但是要走不同的层。
介质常数不一样,一部分线走的是顶层,一部分走中间,被2个GND夹着~

有经验的给个建议~谢谢了。
PS:走线长度15CM左右。

楼主:
好吧。我选择了走不同层~加大线间距~

网友A:
呵呵 不错哦  主要还是针对不同的线来说  加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举例说说线有哪些不同么?

网友B:
比如说地址线 可以在一层
数据线在一层
控制线 在一层

楼主:
比如说地址线 可以在一层
数据线在一层
控制线 在一层
引用 网友B:

他们公用一个时钟~
你这样分有什么意义?

网友B:
这个是经验,至于说意义,你自己问google 三两句说不清楚的
但是走不同层,切忌平行 至少要错开 最好是垂直

楼主:
这个是经验,至于说意义,你自己问google 三两句说不清楚的
但是走不同层,切忌平行 至少要错开 最好是垂直
引用 网友B:

你颠覆了我布线的世界观~

为啥不能平行?
信号层之间隔着底层和电源层呢。
1.假如在不同层不平行或者挨着近的话,里面的线都可以把板子铺满了~
2.这些信号都是朝同一个方向走线的,不能垂直啊~

楼主:
我很反感别人说什么什么是经验,然后又说不出原理~

咋们工程师说的经验~都是建立在科学家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个人认为:
科学家的理论》》工程师的经验

网友C:
平行。。会加大干扰。。。如果是垂直。只是交叉点。理论上会减小数据之间的信号干扰。。

网友C:
如果平行线间隔很小的话。。。。他们之间存在的电容效应。频率很高时会有彼此之间的干扰。

网友B:
我也很反感 说给别人听经验,别人还不信,不信也就算了,也不去问问谷哥和度娘。

网友C:
楼上别生气。。。:lol。。也许这就是LZ解决问题的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平行。。会加大干扰。。。如果是垂直。只是交叉点。理论上会减小数据之间的信号干扰。。
引用 网友C:

你弄混了~

这位版主说的,平行间隔小是指在相同层之间~
这个我明白,根据电磁场理论,他们肯定有干扰,在同一层假如线间隔在2倍线宽的话,干扰会变得很小,假如再加大,意义不是那么大了~

我的问题是指在不同层之间信号传输的问题~

六层板,三个信号层,一个顶端,一个中间,一个底部,顶端的信号层和中间的和底部的介电常数都不一样~这样信号就会有延时~

就是信号线比较多,假如我放在同一层,就只能保证一倍线宽;假如我放在不同的层(你说的平行干扰完全可以忽略的,应该说没有,因为两个信号层之间有GND),不同层之间的信号线就会有介电常数不一样的情况,例如我放在表层,它一面是空气一面是金属,例如放中间,一面是金属另一面也是金属。然后还有阻抗匹配的问题不好解决,因为放最上面的已经是6mill了,中间的很可能小于4mill(这句我不太懂具体的原理),会变得麻烦。

网友D:
什么都不懂还不谦虚点
信号在传输就会有延时,概念要搞清楚。你所说的延时不同是因为线长度不同的问题导致的,介电常数对时延的影响是很小的。阻抗的问题就要靠你自己去调整叠层线宽这些参数了,6层板做个阻抗控制是很轻松的事情。。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说清楚了~
豁然开朗~
多谢了~

网友E:
同一组信号线走一起 ,干扰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