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8050发烫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9-22):
8050的基极驱动电流可能小了, 基极电流*放大倍数>800mA比较好

网友B:
减小电阻值至1k,若仍不能改善,则应换成更大功率的管子
很多学生不知道参数的意义:应用不到最大电流的一半就发热厉害,感到困惑;要么就一点儿不敢超过Icm

网友:
发不发烫是按照功耗来计算的,不是电流。

网友C:
LS几位的分析都不太正确,减小基极电阻,Ib增大,Ic增大,何来减小发热之说?而三极管Vce变化不大,功耗基本等于Ic*Vce,也就是说,三极管通过的电流越大功耗越大。

UV灯的工作电流是多少?内部结构?这两个问题得先了解才能确定电路参数。
此处,如果可以,在三极管C级接一个大功率电阻更适合。

网友B:
心静差矣
该电路8050乃作为一开关之用,通常希望CE压降尽可能的低
也正因为“功耗基本等于Ic*Vce”,努力降低Vce才是正道
400mA发热,疑似饱和深度不足。因此以“减小电阻值至1k”试之,以验证推测
在饱和或接近饱和状态,Ib增大,并不能使Ic增大。这是你的一个误区
“C级接一个大功率电阻”不知或串或并,“串”则UV灯不能正常工作;“并”则管子更热。

网友D:
这个有啥好争辩的?
LZ测试一下CE电压,测试一下Ic,计算一下就知道是否发热的。
比如0.3V/0.4A,则是0.12W,这么小的管子,肯定有一些发热了。
如果Vce还要大一些,肯定发烫了。

网友E:
400MA你还敢用8050?100MA我都用13003了

网友B:
13003?是那种126封装的么?才5V电压,这也太小心了

网友F:
LS几位的分析都不太正确,减小基极电阻,Ib增大,Ic增大,何来减小发热之说?而三极管Vce变化不大,功耗基本等于Ic*Vce,也就是说,三极管通过的电流越大功耗越大。

UV灯的工作电流是多少?内部结构?这两个问题得 ...
引用 网友C:

南辕北辙。头痛医脚。

网友F:
如果楼主控制电压是5v,那2k电阻大了,8050不能饱和导通。
8050标称1.5A,市场上能买的一般都是800mA的。
400mA的电流下,hfe估计会小于50,甚至可能只有10-20。
增大基极驱动电流或者换大一点的三极管吧。

网友G:
如果工作在饱和区 应该不会太烫
有可能三极管是在放大状态了!

网友H:
MOS管一个能抗20A,实际要散热非常好才能到20A,加散热器一般就用个5A以下

网友I:
换一只饱和压降小的管子

网友J:
加MOS管,2k电阻可以去掉

网友K:
这图画的 真艺术  够吃力吧?:lol

网友L:
1、先测量一下三极管Uce, 看是不是因为三极管未工作在饱和状态下引起的;
2、如果是因为未饱和引起的,可以如上述有些兄弟所说那样,可以增加B极电流,也可以达林顿,当然也可以换HFE更大的三极管;
3、如果管子已经饱和了,那只能说明你用的8050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它就是这么烫的了,你只能换功率大的管什么了

网友M:
“C8050 C8550 参数:
耗散功率1W
集电极电流1.5A
集电极--基极电压40V
集电极--发射极击穿电压25V
特征频率fT 最小100MHZ 典型190MHZ
放大倍数:按三极管后缀号分为 B C D档
放大倍数B:85-160 C:120-200 D:160-300”
注意耗散功率是1W
我简单算一下,当三极管饱和导通,那么Uce接近5V,又知道电流是0.4A那么功率=5*0.4=2W,这个数值已经超出了三极管的耗散功率了,所以必定要发热,长久使用还会击穿。初略算出来的,如有不对望请指教。

网友B:
“当三极管饱和导通,那么Uce接近5V”怎么能得出这样结论

网友E:
“C8050 C8550 参数:
耗散功率1W
集电极电流1.5A
集电极--基极电压40V
集电极--发射极击穿电压25V
特征频率fT 最小100MHZ 典型190MHZ
放大倍数:按三极管后缀号分为 B C D档
放大倍数B:85-160 C:120-200 D:160-3 ...
引用 网友M:

你算的可以理解为灯的近似功率。

三极管通过0.4A的时候,其管子压降只有零点几伏,

应该用这个零点几伏乘以0.4A算三极管的功率吧!

你再分析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量了一下UCE有3点多伏,确实是超过了三极管的功率,我换了一个IRF3205,可以了,但新问题又出现了,UV灯震荡电路的三极管又发热了,现在在发射极串了个47电阻,试验中。。

网友A:
"UCE有3点多伏"恰恰证明你基极电流太小.8050在放大区,没有进入饱和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