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PC1768控制TFT LCD,怎么程序里的命令我找不到

楼主(2012-09-22):
我的板子的TFT LCD是MR024-9325,我在看例程时,遇到这几个语句看不懂,
/*start initial sequence*/
wr_reg(0xE3,0x3008);
wr_reg(0xE7,0x0012);
wr_reg(0xEF,0x1231);
我看了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根本就找不到0xE3,0xE7,0xEF这几条命令,望各位能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A:
那几个函数,应该是对某寄存器写数吧。
我觉得应该是寄存器,不是命令。

网友B:
同意楼上。从函数名上面看,应该就是向某个地址写入数据,这个地址对应的是寄存器还是别的,就去查查技术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