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al error: Failed to write memory at 0x1100

楼主(2012-09-22):
430单片机JTAG下载程序时提示:Fatal error: Failed to write memory at 0x1100

朋友们  你们在下程序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啊?知道的朋友帮帮忙啊?先谢谢了~~~~~

新建工程,载入原文件 就好了。别直接转换。 这也是IAR本身细节不完善没试验的问题。

楼主:
怎么?没有朋友遇到过吗?  在线坐等高手的出现啊~~~~~~~~~~~~~~~急救啊~~~~~~~~~

楼主:
不要沉下去了~~~~自己顶一下!朋友们都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A:
真的没有遇见过,你最好把你的程序贴出来 大家帮你看看

楼主:
同样的程序、同样的设置下到其他的板子都是对的!就是这个板子不行!郁闷~~~~~~~~·和程序肯定没有关系,我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网友B:
看下你 的下载口有没有短路或者连接接触不好的问题

楼主:
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遇到过类似的 问题啊?求助!

网友C(2015-10-08):
引用 楼主:
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遇到过类似的 问题啊?求助!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

网友D(2019-05-20):
新建工程,载入原文件 就好了。别直接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