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不够了肿么办

楼主(2012-09-22):
片子5K,程序已经超出了5K

网友A:
不能优化,就只能换大的

楼主:
我现在用的这个片子已经是这个系列最大的了,如果换别的修改的地方会很多,功能也一定符合我需要的

网友B:
什么型号

楼主:
stc12c5052ad

网友C:
不了解这个芯片。如果这款芯片可以用IAR编译器,建议试用一下,一定会给你个惊喜。

一般比较占内存的是浮点运算,是全局变量。在程序结构上优化一下。

网友B:
你现在hex是多大。hex文件大小并不是实际的烧录数据量,一般hex体积的一半才是烧录数据量

网友B:
如果想减少hex文件体积,可以设置编译优化。

网友B:
而且,你这不叫“内存”,应该叫flashrom

网友D:
51能做到的功能,ARM应该都有吧。

网友B:
没有做不做得到,只有合适不合适。51和arm并非对立

网友E:
换大的flash单片机

网友F:
5K的容量,什么产品哦。。

网友G:
1. 设置最高优化级别
2. 精简程序源码:不用浮点,整型能短则短; 将重复或类似的代码合并(显示、按键、测量等部分比较容易出现冗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