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mos管 Vds电压降额

楼主(2012-09-22):
请问下,开关电源设计中, MOS管的Vds降额为多少比较合理。现在手上的开关电源,在电源启动时 Vds电压峰值快接近mos管的最高电压,不过平时Vds的电压又比较低。
这种是否有风险。

网友A:
个人会留100V左右

楼主:
我的电源24V转5V 的, MOS管用的是Vds 最大100V电压的。
现在主要是关心启动时的降额要求是怎么样的。

网友A:
DC to DC这个够了吧,
一般启动有个四五十伏的余量就差不多了吧,这个DC to DC启动余量可以再适当小点,
个人这么认为而已。

网友B:
2倍工作电压一般要达到

楼主:
楼上的,要这么高降额吗。
不过我平时的Vds峰峰值电压只有30多V,是足够的余量的。 只是上电瞬间Vds接近100V。 最主要的是现在产品已经开发完成了,如需要再改进,如改PCB会比较麻烦。

网友C:
开机时为什么电压那么高,把这个降低一些不是可以降低mos选择的难度么?

网友D:
你如果做电源模块首先考虑的不是MOS管的压降问题,如果你选这么大的那么耐压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仅仅这样还差的远。你要考虑MOS管的损耗对你的功率以及效率的影响,如果你整体的效率可以的话,mos管是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E:
MOS一般有一个降额使用的要求,一般取最大耐压的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