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功率因数校正电路(pfc)电路工作原理及应用

楼主(2012-09-22):
功率因数校正电路(pfc)电路工作原理及应用

网友A:
很久没做这方面了

网友B:
pfc是75瓦以上电源的必须的电路,了解一下!!!

网友C:
补充一点关于PFC的知识点   权当作对楼主的一点补充

PFC的英文全称为“Power Factor Correction”,意思是“功率因数校正”,功率因数指的是有效功率与总耗电量(视在功率)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有效功率除以总耗电量(视在功率)的比值。 基本上功率因素可以衡量电力被有效利用的程度,当功率因素值越大,代表其电力利用率越高。

网友C:
这是PFC的分类   希望对大家有用

被动式PFC  被动式PFC一般分“电感补偿式”和“填谷电路式(Valley Fill Circuit)”   “电感补偿方法”是使交流输入的基波电流与电压之间相位差减小来提高功率因数,被动式PFC包括静音式被动PFC和非静音式被动PFC。被动式PFC的功率因数只能达到0.7~0.8,它一般在高压滤波电容附近。   “填谷电路式”属于一种新型无源功率因数校正电路,其特点是利用整流桥后面的填谷电路来大幅度增加整流管的导通角,通过填平谷点,使输入电流从尖峰脉冲变为接近于正弦波的波形,将功率因数提高到0.9左右,显著降低总谐波失真。与传统的电感式无源功率因数校正电路相比,其优点是电路简单,功率因数补偿效果显著,并且在输入电路中不需要使用体积大重量沉的大电感器。编辑本段主动式PFC  而主动式PFC则由电感电容及电子元器件组成,体积小、通过专用IC去调整电流的波形,对电流电压间的相位差进行补偿。主动式PFC可以达到较高的功率因数──通常可达98%以上,但成本也相对较高。此外,主动式PFC还可用作辅助电源,因此在使用主动式PFC电路中,往往不需要待机变压器,而且主动式PFC输出直流电压的纹波很小,这种电源不必采用很大容量的滤波电容。

网友C:
上述为个人找的一点技术文档  主要针对PFC的讲解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呵呵

网友D:
关于功率因数的文档一般很少的,这个我收下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