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拿430做些什么呢?

楼主(2012-09-22):
有块板子,征集想法,大家拿430做些什么呢?

楼主:
集思广益吧

网友A:
可以考虑做一个GPS接收模块

网友B:
主要是因为低功耗需求才考虑的

网友C:
考虑做个电池供电的

网友D:
应该很多功能都可以实现吧

网友E:
MSP430是德州仪器(著名厂商)出品的以低功耗为特色的单片机(很多仪器需要用一节普通电池供电1年以上,这就需要低功耗)。它是工业控制型单片机,特点是低功耗,在仪表上运用比较多,做出来的产品用电池供电能用几年。 由低到高,可分为8051,avr,msp430,dsp,嵌入式等。通常需要使用C语言编程,但为了提高运行效率,也会使用汇编语言进行混编 。

网友F:
MSP430单片机做信号产生装置,如方波,三角波,正弦波。也可以作为PWM脉宽调制输出信号

网友G:
低功耗才是王道

网友H:
430是一特别牛的芯片,主要以低功耗著称,可以做很多东西,自己考虑吧。

网友I:
可以做的多了去了,网上的俯拾即是

网友J:
激光测距

网友K:
自己想。。可以做的都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