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的GPIO数据寄存器的值问题

楼主(2012-09-22):
GPIO口的数据寄存器有默认值吗?在手册上没找到。

如果初始时不设置,是不是随即的?

网友A:
GPIO默认是上拉,GPxDAT读进来的话应该是1

网友B:
GPIO口的数据寄存器都是有默认值的,不管是任何寄存器都是有个初始值的,如果不这样的话那整个系统就乱了,关于这个你再看看数据手册吧。

网友C:
应该默认的就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