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A芯片过热

楼主(2012-09-22):
我做的是基于USB的DSP与PC之间的通讯,由于本人刚刚接触USB,CY7c68013A外围电路做好以后,发现用电源供电时,USB芯片发热正常,当用USB接口供电时,USB芯片发热相当严重,都是采用的单独供电。[local]1

网友A:
不知道你用哪款DSP,我用68013+6713时,感觉DSP很费电,不敢用USB口直接供电。换成低功耗DSP还可以考虑,如5509。

楼主:
DSP部分还没有做,目前只做的是USB的识别,不知道那位高人可以指点一下,电路图有没有错误

网友B(2012-12-30):
USB接口不是5V电压吗?芯片只要3.3.3V呀,我也是粗学者,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我也做dsp与电脑的USB通信,也刚接触,希望多交流,加我Q6096065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