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学习DSP该如何做?

楼主(2012-09-22):
刚刚接触DSP器件,对于DSP的学习该如何认识?该以一个什么样的学习步骤?
感谢各位高手能够分享一些最开始入门的经验,最初该怎么选择学习的器件?

网友A:
选择个别人用的最多的dsp

网友B:
归纳起来对于DSP初学者的入门要交代清楚以下几个内容:

1.      DSP是个什么东西,基本原理是什么?

2.      DSP能用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要去研究?

3.      怎么开展研究工作,需要什么软硬件设备?需要的基础知识,最开始学什么?

网友B:
另外补充一些:
1、TI DSP的选型
   主要考虑处理速度、功耗、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的容量、片内的资源,如定时器的数量、I/O口数量、中断数量、DMA通道数等。
2、设计中如何得到技术参考资料以及如何得到相关源码. 原则是碰到问题就去www.ti.com.cn
1)在TI网站的搜索中用keyword搜索资料,主要要注意的就是Application Notes,user guides 比如不知道怎样进行VC5402的McBSP编程,搜McBSP和VC5402。
2)版上发问
3)google搜.
4)再不济,找技术支持,碰运气了
3、如何看待TI DSP庞杂的技术文档
  新手进行DSP开发学习之时,常常感觉技术文档太多,哪本都有用,哪本都想看,无从下手。
  此时原则是只看入门必须的、只看和芯片相关的。根据经验,如下的资料必看不可:
1)讲述DSP的CPU,memory,program memory addressing,data memory addressing的资料都需要看、外设资源的资料可以只看自己用到的部分;
2)C和汇编的编程指南需要看,
3)汇编指令和C语言的运行时间支持库、DSPLIB等资料需要看
  其他的如:Applications Guide,Optimizing CC++ Compiler User's Guide,Assembly Language Tools User's Guide等资料留待入门之后再去看体会会更深一些。
  其他的再慢慢总结吧~~~~~~~~~~

网友C:
呵呵 万事开头难,我建议你看了一段时间的书以后,对dsp的硬件有些了解之后,然后对每个部分的寄存器有些了解之后,(其实dsp就是对寄存器去定义所以你可以从熟悉寄存器下手)
其次开始着手做实验,如果你是学生,就要珍惜在学校做实验的机会,用实验箱去认真做实验,分析里面的每个程序,怎么去初始化,怎么定义,建议你用c语言去编写,需要你去复习c里面的基本内容,特别是像结构体,共同体,函数的调用和使用等。做一个实验就把一个实验搞明白。通过理论和实验结合学起来比较快,只看书是不行的。
如果你是工作了,没有做实验的条件的话,建议你去买个实验板子,可能五六百块钱,自己在家试一下,要是真的想学好就别怕花这几百块钱。
最后,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专注的做一件事,及时停下来去反思,你会慢慢入门的。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