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空间不足怎么办?

楼主(2012-09-22):
28335编程序的时候,因为要进行矩阵运算,所以要建一个10000左右的float数组,但是总是报错,说page 1 的RAML4 空间不足。可是把RAML4的length增加,然后把RAML5-6的其实地址相应延后后,有会出现烧录后的warning提示,并且使用不能。经过试验,RAML4从0x00C000起始,长度只能0x003000,可是目测至少要0x8000左右才行,我去哪搞这么大的空间啊,哭我看手册上有外部XINTF6,7的,不知道怎么使用啊?

楼主:
另外有什么需要我提供的数据可以补充啊,头一次遇到这么大的数组,希望大家帮助啊

网友A:
板子上有没有扩展RAM

网友B:
LZ:像你这种情况有2个办法:
一个是硬件上外扩外部RAM。
第二个是,这个数组如果是const类型那么放到FLASH
你试试吧!基本上都能解决问题。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么大数组?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是我的数组没有你的那么大啊,才1024个,也就十个这样的吧,后来我一边把数组改小,改成a[20];一边把RAM空间变大,确实空间只要3000;再大就没办法了,楼上的几位说的有道理,不过我没有试过,因为我的数组没有你要求的那么大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还有XINTF问题,你的板子上的带外部扩展码?如果带的话 XINTF 就可以了,如果你不会用就得学了,你应该有关于dsp的书吧?
说实话我也没用过几次XINTF 具体怎么用也不太会,你看看那个例程吧

网友D:
哈哈,能否扩一个快速的SRAM

网友E:
如果要求读取速度不高的话,可以考虑外接ram

网友F:
可以考虑外扩展RAM,不知道板子上有没有

网友G:
第一推荐你优化算法   优化算法是根本   第二外扩存储器   但速度没有第一种快   如果感觉优化算法有难度  那就外扩存储器吧

网友H:
我觉得关键还是你的这个芯片选型适合你的产品开发的要求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