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看电路板画原理图

楼主(2012-09-22):
本人菜鸟,今天刚进公司工程部,老大就比个板考我,叫我画原理图同讲解工作原理,求大神帮忙!!!

网友A:
LZ这是要别人帮你描原理图?:L

这么一个简单的板子,自己自己瞅瞅十分钟不到的事。。。

网友B:
是不是LED驱动电路啊  楼主拿个万用表把电路图扒下来再分析

网友C:
估计是个什么高频灯之类的驱动板,要不就是个啥高压发生板,先把原理图倒腾出来,再分析。

网友D:
图打不开,看到一半,应该是个开关电源什么的,我好像看到了冷热地隔离!

网友D:
我看到了最后 一个图应该是个工厂里用的“安全出口”的应急指示灯里的电路板!是的,就是了!就是市电有电的情况下给电池充电,无电的情况下,自动切换到电池供电,并通电指示!

网友E:
这不应急灯嘛。

网友F(2014-03-26):
我在实习,跟楼主做一样的事

网友G:
一个开关电源,一个led驱动,先用笔画下来再分析,这事我常做

网友H:
抄板,画图,分析。

网友I:
这老大也是个装逼货

网友J:
按走线画电路图,然后分析。这是个楼道应急灯的电路

网友K:
从你提供的信息看,你已经认识上面大部分电子元件了,找张纸和笔,根据PCB的走线画出原理图出来

网友L(2014-07-24):
荧光灯驱动电源。

网友M:
单干面板用纸画出来自己分析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