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r *问题

楼主(2012-09-22):
char *p="hello"; p的值是不是就不能修改了?不是const类型的啊!我用 *(p+2)='r',运行会出错

网友A:
p的值可以随便修改,问题在于"hello"这个字符串不是“p的值”,它的地址才是p的值
p可以随便指向其他地址,没有问题

网友B:
hello是常量,当然不能修改。。

网友C:
2楼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D:
2楼正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