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函数问题

楼主(2012-09-22):
time_t cur =time(0);
while(time(0)==cur);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一直在纠结,听说是停留时间一秒。。。。

网友A:
单步调试和设断点调试是程序员必须掌握的技能之一。

网友B:
不能保证1秒,在0-1秒之间
time(0)取当前时间

网友C:
time(0)是取得当前时间,精确到秒数,所以第二次time(0)跳到下一秒就结束while循环,因此,这两条语句实际上实现了等待不超过1秒钟的时间。

网友D:
间隔时间应该是毫秒级的,不会超过一秒。

网友E:
这个自己调试一下就能知道是什么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