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符串分割问题

楼主(2012-09-22):
目前有一段字符串它可能是以下几种形式中的一种:
(A+B)*c
A+(B-C)
A*(B+C)/D

无论它是哪种形式,我想写一个方法,以括号为分割符,把这个字符串分割成几个部分,并且知道括号内的内容是第几部分。
举个例子来说,第三种形式的字符串。方法的运行结果会输出 "[A*] [B+C] [ /D] 其中括号内的内容为第 2 部分"

像这样的方法应该怎么写?刚接触C++没多久,实在是没思路了

网友A:
构造表达式树, 然后递归打印所有的子表达式.

网友B:
若是C++的话,用STL吧

网友C:
char s[]="A*(B+C)/D";
printf("%s",strtok(s,"()");// A*
printf("%s",strtok(NULL,"()");// B+C
printf("%s",strtok(NULL,"()");// /D

网友D:
楼上正解,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