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G82FE564 晶振選擇問題.

楼主(2012-09-22):
MG82FE564 pdf裡寫說預設值是用內建晶振,但是我把外接的晶振拔掉,都反應,
還要手動用程式切換成內建的晶振,才有作用.
(有什麼辦法讓他一啟動就是用內建晶振?)

我用程式讀取AUXRA的值是0x2b,但是手冊上寫預設值是0x24...
(0x2b:是用外接晶振)

网友A:
我買進來的MG82FE564 預設值都是用內建晶振 , 我剛好和你相反  我希望晶片初始設定是外振 ,
所以我都在我的程序一開始處,加入它PDF 裡所附的那段程序,將震盪改為外振即可,也就是說你也可以在你
程序開始處用程序將 震盪改為內振即可

网友B:
MG82FE564出厂的默认设置为内置晶振22.1184MHz,LZ可以自行参照例程切换为外置晶振,欲改变出厂默认晶振设置,可采用OCD_ICE内的IcpProgrammer的方式,按照使用说明进行修改默认晶振以及其他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