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驱动蜂鸣器的问题

楼主(2012-09-23):
用的51单片机的P2.0口驱动的input口。

之前一直用的8550驱动的蜂鸣器,如右图B所示,没有问题。今天我改用8050如A图,发现用硬件直接将input接电源正极可以驱动,当用单片机拉高input的时候却发现不行了。蜂鸣器只会发出那种卡住的那种沙沙声。测了下发现input口对地电压没有达到51单片机VCC电压(4.5V),只有有0.5V,将input与P2.0断开,也就是没有负载的情况下P2.0却能达到4.5V.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原因是我用的是增强型51单片机,IO口设置成强推挽A图就可以用了)

简单的说,我想问难道是8050不适合在这里用吗。

另外C,D两图是我后来又加上的,如果你选怎么驱动蜂鸣器的话你会选择哪个呢

C,D两图忘了画基极电阻,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网友A:
P2.0为0.5V?你程序或电路搞错了吧?

用NPN驱动蜂鸣器,蜂鸣器应接在三极管C极上,你这种接法,E极电压约等于VCC,三极管不能处于放大状态,几乎没有电流经过,蜂鸣器当然不能鸣响了,你可以测下E极电压和蜂鸣器通过电流大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npn的话接在蜂鸣器接在E极和C极是一样的效果,我试过了。不管用。

楼主:
问题搞定,我用的是增强型51单片机,IO口可以设置成强推挽输出,现在两个电路都可以用了,问题解决了。

网友B:
LZ还是没有搞懂三极管的原理。
即使设置成推挽输出,右图也比左图要好。
负载在C极,负载上得到的电压高一些,三极管的损耗小一些。

网友C:
增强型51单片机可以,否则基极需加上偏置电阻

网友D:
如5楼所说一样,你现在用NPN管子的时候,蜂鸣器也是放在C极好,放在E极的话,就是电压跟随器了,当驱动端的电压不够高时,就有可能出现驱动不起来的情况了。

网友E:
常 用BC电路

网友F:
C少了基极电阻,是错的;A可以不要基极电阻,可以给你减少麻烦;当VCC高于单片机的电压时,只能用C(记得加电阻)

楼主:
C少了基极电阻,是错的;A可以不要基极电阻,可以给你减少麻烦;当VCC高于单片机的电压时,只能用C(记得加电阻)
引用 网友F:

C图本来是要画电阻的,忘了画。

网友G:
只要明白三极管的P管和N管的区别就知道,电路要用B、C两种驱动方式的!!!

网友H:
4# **kfu 你都用强推挽输出了,那用三极管还有意义吗?
2L是正解。

网友H:
最好只用B方式来驱动。
单片机一上电的时候,IO口默认是高电平。如果用C图,你需要先把IO口拉低,增加了不必要的代码量和麻烦。
还有一点,你下程序的时候,会一直响个不停。。。

网友I:
一样的呀!

网友J(2012-11-14):
B/C/D都可以
我们一般应该是用B/D吧

网友K:
我一般都直接接单片机IO口,不放心的话再串个100欧的电阻。

网友L:
看帖子是一个长知识的过程

网友M:
像17L说的接法响声大还是三极管接法大?如果一样拿17L的不是很方便吗?求解。

网友N(2013-06-07):
引用 网友M:
像17L说的接法响声大还是三极管接法大?如果一样拿17L的不是很方便吗?求解。 ...

我直接用单片机的IO口接出来过,因为单片机输出电流有限,响声很小。

网友O:
引用 网友F:
C少了基极电阻,是错的;A可以不要基极电阻,可以给你减少麻烦;当VCC高于单片机的电压时,只能用C(记得加 ...

为什么C图少了基极电阻不行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O:
为什么C图少了基极电阻不行呢?

三极管基极不限流,单片机口线拖不动。

网友P(2013-12-19):
引用 网友G:
只要明白三极管的P管和N管的区别就知道,电路要用B、C两种驱动方式的!!! ...

请问为什么负载都得接在三极管的C极,接E极来驱动有什么不好呢?

网友Q:
又多积累点经验

网友R:
C那样接,单片机电流太小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S(2014-02-06):
引用 网友P:
请问为什么负载都得接在三极管的C极,接E极来驱动有什么不好呢?

负载放在e极,b极的驱动电压要求就更高了。仔细想想,0.7v的压差。负载接在e极,相当于把e极的0电平太高了,所以b极的相应也要高才行

网友T:
uce>0.6v,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损耗大,蜂鸣器功率小

网友U:
如果VCC = 5V,我就用B图;

网友U:
如果VCC  〉5V;只能是C图了;全要串限流电阻;

网友V:
学习了,长见识了

网友W(2014-05-10):
悲剧了,我用的是C图加限流电阻,是STM32的芯片。VCC是3.3V。电路板已经加工出来了,不知道能否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