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自带的AD转换器的AVCC能否与模拟电路共用电源?

楼主(2012-09-23):
本人初次次设计数字模拟混合电路,需要用到Atmega16自带的10位AD,这几天在网上查了很多关于混合电路接地的资料,知道模拟地和数字地应该单点用0欧姆电阻联接,但是电源该怎么联接却还是没搞清楚。
    我的电路里面模拟部分包含了两个运放组成的放大电路,运放单独用一片AMS1117供电。Atmega的手册里面提到AVcc可以由Vcc接一个LC低通滤波电路得到,但我不太想在板子上放个电感,因此想直接把AVcc与模拟电路的电源相连,请问这样做可不可以?对精度有何影响?

网友A:
数据不太稳定,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

楼主:
数据不太稳定,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
引用 网友A:
请问哪种供电方式最稳定呢?如果专门再弄个LM1117给他供电能否达到最佳效果?

网友B:
电感有贴片的,0805,0603多的是,不是很难搞啊。你这样做不见得有什么大的改善,你主要是怕数字电路VCC影响AVCC,你可以考虑用个独立的基准源(没用过,凭感觉),但是说实话,毕竟是10位ADC,不能期望太高。

网友C:
10位ADC直接连,而且AVR的ADC还不咋滴
不用电感可以用磁珠

网友D:
其实没什么大的影响,主要是看你精度要求到几位了,如果是玩的话就更无所谓了,可以用电源看看文波

网友E:
可以外接431这样的基准吧

楼主:
其实没什么大的影响,主要是看你精度要求到几位了,如果是玩的话就更无所谓了,可以用电源看看文波
引用 网友D:
玩倒是自己在玩,但是还是希望能达到最佳效果。这样连从理论上讲会不会造成精度降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