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传不上图片,今天重传了,麻烦各位前辈看下

楼主(2012-09-23):
这是一个用RE200B做传感器,通过三极管放大去触发可控硅,其中LM324运放做跟随器
现在的问题是传感器只能感受到0.3米内的人体红外,且有时候并不准。
我想问各位前辈 如何使信号的范围更大些,以及怎么样去除去干扰(运放是LM324)

网友A:
你看下你的可控硅那里的三极管能不能有足够的能力触发可控硅,以及你前面的信号放大部分的9014是不是在放大区

网友B:
就用运放324,不必用三极管。电路好设计,也好调试。

网友C:
楼上正解啊

楼主:
这是只用LM324放大的 电路图,但是输出信号明显被干扰了,我试过加了电容滤波,但是好像效果不大,而且很容易把传感器的信号也虑掉,请问有什么方法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