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容错复制DVD视频文件?

楼主(2012-09-23):
想把DVD动画光盘复制到移动硬盘中,给娃在电视上看,免得用DVD机得经常换盘。

我现在用的软件是“DVD Decrypter”,可以按章节分割。因为光盘磨损,有的章节不能提取。但光盘在DVD机上能播放。

我的想法:视频文件不是重要数据,错一点无非是播放到相应内容时屏幕花一点,没关系。用什么方法可以比较方便地容错复制并正常播放呢?

1. 不限于“DVD Decrypter”软件,但要支持章节分割
2. 如果一个软件搞不定,可以用多个步骤。
3. 不要告诉我可以在网上下载视频,就事论事。

网友A:
用虚拟光驱,制作文件,保存到硬盘,要看的时候,右键文件,插入光驱即可

楼主:
回2楼:

1. 看的时候,是直接用电视看,不是用电脑。现在电视都支持USB移动硬盘。

2. 主要是问:光盘有磨损的情况下,怎样容错复制(我觉得视频文件错一点没关系)。

网友A:
google“烂盘拷贝”

楼主:
google“烂盘拷贝”
引用 网友A:

刚搜了下,软件不少。试了下,好像都不好用。
读到错误地方软件无响应。

能否帮我推荐一款、或者传一款好用的?

网友B:
转录好了,在DVD上播放,用像素高一点摄像头转录到硬盘里,就是时间长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