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 1ppm精度微伏级控制电压

楼主(2012-09-23):
小弟正设计一电路产生1ppm精度微伏级控制电压,要达到24位DA精度(5V参考),由于单片没有这么高(bit):( (音频DA有这么高精度,感觉不靠普,毕竟是音频专用),网上找了篇说用两个DA求和提高精度:) ,后面再用运放求反相,方案是可行,但中间经过这些模拟电路,就噪声远高于控制电压的分辨率,求助各位大侠指教了,,,能否有更简便的方案达到此控制精度

网友A:
建议先了解一下能达到此指标的商品信号源的价格……:lol

成熟方案好像是用基准源+PWM+低通滤波+缓冲来做的

网友B:
集成DAC肯定比PWM特性好.主要靠滤波实现分辨率,降低了频响.

楼主:
降低频响影响不大,主要是精度和稳定,整个系统这相当于一个大滞后时延闭环系统,2楼的意思还不是很明白:(,基准源+PWM+低通滤波+缓冲?其中的基准源又是做什么的,,,

网友A:
精度基本靠基准源,分辨率靠PWM

建议搜一下基准党**“lymex”的帖子

网友C:
现代的物理量,时间(频率)是测量最精确的量,高精度的电压测量或产生,都是用PWM来产生,配合高精度的基准源。PWM的线性比其它的DAC要高得多,只要产生PWM的时钟足够稳定。

网友D:
的确,低压基准困难比较大,主要是热电动势的影响,一般是微伏级的,做的非常好也就能达到10nV级别。热电动势不仅存在,而且一直在变化,即便分辨非常高,也会被淹没。热电动势所表现的形式可以认为就是超低频的噪声。
可以参考我的**:http://bbs.38hot.net/read.php?tid=270

网友E:
现代的物理量,时间(频率)是测量最精确的量,高精度的电压测量或产生,都是用PWM来产生,配合高精度的基准源。PWM的线性比其它的DAC要高得多,只要产生PWM的时钟足够稳定。 ...
引用 网友C:

我对这个理论有些疑问。
时间能做到很精确,问题是最后还得通过电路转换成电压,那么,
你的时间到电压的转换电路是不太可能做到如时间那样的精度的,
那么,你整个系统又会遇到降低精度的环节,
所以PWM从数学上看好像是挺精确的,比如PWM波形的幅度和占空比就能得到
一个包含准确直流和经抑制的纹波合成的那么个电压信号,但是,你如何保证PWM
的幅度精度呢?这就是个问题,是吧。

网友A:
PWM的幅度精度由高精度电压基准源保证……

网友F:
这得花多少钱啊,得多大体积啊。。。

楼主:
各位说得都很有道理,当然每个人考滤的方面不一定雷同,我想还是选用DA做,然后在最后的输出模拟电压处加一路更高精度AD(有20位以上)采样反馈给处理器,闭环控制

网友G:
热电动势是啥?跟噪声等价?头次听说,懂到给解释解释

网友E:
lymex是高精度测量爱好者,他说的结论可信度是非常高的。
你也可以自己google,好象是不同金属的连接处形成的节点,在高于绝对零度时,会产生电动势效应,相当于一节热电池,所以热电动势无处不在;比如热电偶就是利用了这种特性。
芯片焊接到PCB上,pin和pcb上的铜也有热电动势;  电阻电容电感什么的也有,只不过很小,且极性相反,可以抵消大部分;  但是,我仍然无法理解温度怎么会在几厘米的距离上产生梯度? 尽管这是真的,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设计高精度的电压测量电路时,这就是个严重的问题。
跟噪声等价,我赞同这种说法,因为我认为在低频时,没法区分到底是热电动势变化还是低频噪声。

网友E:
13# xukun977 xukun977我感觉你可能是设计IC的,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这是我发的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373505-1-1.html
里面的问题是,是否可以通过miller电容补偿(或类似的miller相关方法)拓展电流反馈型放大器CFA的固定增益下的闭环带宽?

网友H:
都是牛人啊,都不明白什么意思,看来差距不是一点半点

网友G:
你说的这个是半导体物理知识,我手头有6本,包括黄昆的2本,里面能查到。汤姆森,贝塞克,波尔铁都有。

还是算了,不扯这个了,因为噪声这个话题太大太深。比如上面链接到38度的帖子,其实20级并联来增大输出功率,对于白噪声是没有任何影响的,f噪声减小20分之一,如何证明?
既然提到热电动势,也就是考虑温度对噪声影响,有白噪声和f5两种,然而这两个都不是低频dominate量。主要的-1量,它与福芮斯公式表示的加性噪声不同,与放大器增益无关。
弄个数据采集器记录时域fluctuation,这能提供多少有用信息?P0、1|f、Q、fL等参数?这些参数未知,那么电路指标中的其他参数和噪声如何折中?

楼主:
“基准达人”也在:),太深奥,理论欠缺,考滤不全面,感觉自己像空壳一样

网友I:
精度和分辨率是两回事,检测分辨率与输出分辨率又不同。

检测分辨率是指:当信号不变时,测到的值的跳动量(噪声引起)。
输出分辨率是指:改变给定输出变化目标值,实际输出的变化量。实际输出包括了噪声和实际输出变化量。
               当输出噪声远大于给定输出变化量时,看不到给定的变化,但事实输出发生了给定变化。

24位DA可以通过两个12DA串联实现,我就这样用过,5V基准作为第1个DA的基准,第1个DA的输出作为第2个DA的基准。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可以从世界顶级商品的可调电压基准,看一下楼主的问题。

Fluke的很多电压基准是PWM的,比如很在的5440B,较新的5200A,都是如此。但这些基准只能输出较大的电压,比如1V档、10V档,一直到1000V档,更低的电压受到热电动势和噪声的影响,做不出来了。PWM的频率大约是100Hz左右,后续滤波难于做好(5阶、7阶),表现为噪声或波动。我用3458A测试过5200A,波动有10uV之多,这显然达不到楼主的要求的。

Keithley一贯被认为是弱信号专家,他们早期有一款纳伏源260,可以输出0.1nV到1.1V的电压,热电动势也很低(<10nV),噪声也是低于这个水平的,但分辨不佳,精度也不高。

总之,较高电压源的精度都达不到1ppm的,低压源更是如此,受限于热电动势和噪声,即便分辨达到也没有意义。因此我比较好奇,楼主需要这个东西到底做什么用?

网友I:
1,输出中所包含的目标分辨率达到24位,通过两个12位DA串联,可以做到。但实际输出包含了热电势、电化
   学电势等噪声,这些噪声可能将目标输出淹没。
   因此,真正的分辨率达到24位的难点在于克服噪声。
2,如果LZ的“1ppm“指的是温度系数,就更难。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简单说下,此电压相当于VCO,控制一恒温晶振,晶振是定制的,话说回来,只怪自己当初没考虑到这么多问题,以为只要模拟端控制电压精度足够高就能达到输出频率要求的分辨率,结果一算下来控制电压在5V参考要22位以上精度DA才能达到,问了同行,他们说这个控制电压主要是均值起作用,而且晶振频率的变化相对于控制电压又很滞后,只要噪声均值为0,影响不大
    各位大侠的商讨,让我重新认识了噪声,目前的方案是20位和16位求和,模拟端接一24位AD,用PWM对于后面的滤波感觉难度更大!

网友J:
lz是通信行业的?VCO要达到这个等级的精度……

网友J:
刚才简单算了下 通信也用不上你这个精度等级的 莫非是……北斗?

楼主:
正是,24楼高人啊,菜鸟一个,为国家作自己的绵薄之力:)
21楼群说的温度特性,应该要求不严格,闭环回路会克服

楼主:
请问24楼有这方面的经验吗,还望多指教了:)

网友J:
额,我没做过这种等级的:-(
我弄的是用PWM调的VCXO
TI的VCXO芯片+普通晶体
连恒温都用不上
另外很好奇你这个东东最后怎么校准啊~~~

楼主:
我只负责其中硬件的控制小部分,其它包括算法我也不是很清楚,好像用的是对比器
请问你用PWM的精度能达到多少,后面的滤波部分做起来容易不
前面的几位前辈说得都很在理,不是一日之事

网友D:
晶振VCO的确需要高分辨,但楼主是否有参数,比如1mV的控制电压变化,等价为频率变化的%?按理说VCO只有进行微调,才能满足频率稳定度的要求。如果不是微调,而是大范围调节,那电压的精度是远远比不上频率精度的,1ppm精度的电压源可以认为是不存在的。

ps. 世界上曾经只有两个电压源达到1ppm的精度指标,而且还是固定的。一个是4910,另一个是7010,都是Datron/Wavetek生产的。Wavetek被Fluke收购,这两款电压源已停产。

网友K:
热电动势的seebek系数:
铜-铜连接   小于0.2uV/℃
铜-金连接   约0.3uV/℃
铜-银连接   约0.3uV/℃
铜-铅连接   1~3uV/℃
铜-氧化铜连接  约1mV~几mV/℃

楼主:
10M的晶振,控制电压0-5V,频率正负8Hz
可以说基本上不会大范围调整,只作小范围的调整,因为一控制电压的改变引起频率的变化也是缓慢的,二恒温晶振本身的准确度已相当高了(当然跟其它钟比如铷钟还是有差距的),只作微调就可以了。
我要达到的就是控制电压一能微调二要能够稳住
看了基准达人做的10V基准都全方位屏蔽,我想我这里也必须得考虑屏蔽了

网友J:
滤波用的一级阻容 很简陋的说
最终输出的精度只有0.5ppm
不过也能满足我的要求了

网友E:
咱是发展中国家,咱做的事儿通常是发达国家做过的事儿,所以,你确定你的方案是正确/合适的吗?

网友E:
精度和分辨率是两回事,检测分辨率与输出分辨率又不同。

检测分辨率是指:当信号不变时,测到的值的跳动量(噪声引起)。
输出分辨率是指:改变给定输出变化目标值,实际输出的变化量。实际输出包括了噪声和实际输 ...
引用 网友I:

我刚才写了下表达式:Vo = Vref * Code1 * Code2 / 2^24;
从表达式上看出,2个12bit DAC那样串联,并不能构成正常行为的24bit DAC。
正常的24bit DAC输出:Vo = Vref * Code / 2^24;

网友L:
不怕打击你,你做不到。不要看人家的手册就能做出来。ADI的**The_20-Bit_DAC_Is_the_Easiest_Part_of_a_1-ppm-Accurate_Precision_Voltage_Source.pdf;纯属瞎搞。

网友E:
刚才查到了一种方法Kelvin Varly Divider,Fluke有这样的仪器,可以到0.1ppm,
但这是仪器,要是板级使用,那还是楼上说的AD5791,这是最可行的,但也知道1ppm;
所以DIY到24bit,不现实。

网友L:
720A分压器原则上可到0.1PPM,但是,有条件的。分压器能到0.1PPM,可是基准到不了。4910估计也是1PPM左右。

网友E:
37# jacky-cheung 0.1ppm是分辨率吧, 基准应该没有这么高的精度,比如咱能买到的电压参考,能有千分之一就是高精度的了。

网友E:
PWM方法有缺陷,比如用1uS时间分辨率,做到1ppm电压分辨率,那周期得1S,这样的滤波实现不了,即便用10nS,周期也得10mS,这样的滤波器也难设计,那最后的ripple太大,没法跟单芯片DAC的静态输出相比,不然ADI的这个DAC就没有优势了。

网友M:
自己正需要。
自己水平太差,还看不懂,标记一下先

楼主:
AD5791在5V供电时就没那么高的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