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87的实现三路pwm

楼主(2012-09-23):
现在要用pic16f887实现3路的pwm软件模拟,3路的相位差是120,请问如何实现3个的相位差。

网友A:
建议换16f1827, 4路硬件pwm

网友B:
PIC有很多直接做马达驱动的型号,887已经是老型号了,不建议使用。

网友C:
PIC有很多直接做马达驱动的型号,887已经是老型号了,不建议使用。
引用 网友B:
有那些,推荐几个芯片!
   我有个项目要有到移相全桥,还没去找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