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元件库问题

楼主(2012-09-23):
关于画元件库时,关于引脚电气特性是不是异地要指定?

网友A:
这要看开发环境。如果是protel不需要指定。但是在allegro里面,如电源管脚有重复的芯片,不指定为POWER类型的,会报错。

网友B:
没有这样的说法

网友C:
在allegro中只要指定电源就可以使

网友D:
在protel里面和ad是不需要的,

网友E:
还不太清楚楼主所指啊,不过顶一下是必要的

网友F:
没搞懂楼主想说什么

网友G:
管脚不管是啥一般选择为passive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