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问题

楼主(2012-09-23):
现在很多X86主板都采用如winbond(W83627UHG)或ITE(IT8782F)的I/O芯片,,这些I/O很多有带watch dog timer功能,

疑问如下:
1、是不是采用了带看门狗功能的芯片,就能够通过编程控制看门狗,是否会受BIOS限制的?比如说,BIOS不开放看门狗的控制端口而无法使用看门狗功能?
2、同品牌的I/O芯片,通常看门狗的端口地址是否一样的?

网友A:
IO芯片上的看门狗没有用过,不过这个功能可以不通过bios使用。
使用winio可以直接操作io芯片的寄存器的。
要使用winio操作io芯片的寄存器。

网友B:
不同的io芯片地址是不一样的,
在不同的芯片组架构下也不一样.

网友C:
第2个问题可以自己到网上搜索一下

网友D:
同品牌的I/O芯片,通常看门狗的端口地址是否一样的? 肯定是一样的